戴尔笔记本显示屏中间有条垂直的线

楼主(2009-09-21):
一台戴尔笔记本电脑,故障现象是:液晶显示屏中间有条垂直的线,且该线中很多颜色的点从上面往底下走。这种问题一般是排线坏还是液晶显示屏有问题。(其它一切正常使用)

网友:
屏问题,一般只能换不能修。

网友:
请有相关维修经验的高手们给个提示呀,客户正在等回复呢!不胜感谢!!

网友:
什么型号的笔记本呀。

网友:
一般是模块问题。。如果是TAB的还可以修。COG的修复率极低。。不知道打对着没有

网友:
这台戴尔笔记本的型号是:Inspiron 510M,现在的症状又加深了,在右边再出现一条,而且比中间那条红线略宽些。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