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75显示器怪病谁见过

楼主(2009-09-21):
今天接一台联想E75的CRT显示器,客户反应此机时不时黑屏,我试机观察确实是那故障,补焊之后正常了,(此时菜单也正常)可我上好螺丝后再试菜单没显示了,晕!!但是亮度等可以控制,就不显菜单,我以为是OSD部份哪接触不良要,查了没有,发现另一个特点,每次在长按菜单键再开机有菜单显示了(但这菜单与之前的不一样,好像是维修模式的菜单),之后都只能按菜单才有菜单显示,否则没菜单显示,哪位大侠请帮忙啊

网友:
换按钮试一下。

网友:
早就换了,换了还是那样

网友:
视放电路查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户反应此机时不时黑屏,我试机观察确实是那故障   补焊之后正常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是修这机器有时会黑,但为什么后面菜单不正常了,好好查下动的地方,或许会有意外的发现哦

网友:
你的这种现象有点怪了。只有USER菜单没法显示。总线菜单可以显示。你这款显示器是那个公司给联想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