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c6000指示灯亮不开机

楼主(2009-09-21):
请教高手 HP nc6000 指示灯亮 不开机然后掉电  加焊CPU供电芯片后此故障排除 在开机无法开机 后来发现插硬盘就无法开机 更换硬盘后故障依旧 怀疑南桥 加焊南桥后故障依旧 请问高手是不南桥坏了啊

网友:
先查待机呀。看32.768有没有起振。

网友:
应该还是你没有处理好MAX1987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