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9-21):
一根主线到集线器,每个房间里都有网络模块,走的是暗线,请问如何相联,要什么设备。集线器里没有电源插座的[
电源

网友:
"集线器里没有电源插座的"
那是配线架。你需要交换机等网络设备。

网友:
需要看一下布线图才能知道怎么连!

网友:
建议把那个集线器换成路由器,要不各个房间不能同时上网

网友:
你的集线器(你的集线器是否有交换机功能,如果没有将其换成交换机)上分一条线到路由器,再接通猫直接用与集线器相连上的任意一台电脑PING通路由就可。
很简单的,不会PING可以照路由说明做。
重要的是看你的集线器是否有交换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