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机问题

楼主(2009-09-21):
一块775主板有时有两三个小时就死机,有时用一下就死机,排除不是散热问题,内存也换了,CPU温度正常,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桥热不 热的 啊

网友:
看看电源和显卡

网友:
电源和显卡都是新的,桥不是很热

网友:
桥的寿命差不多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不良,换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