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联想 P5I848pm 问题

楼主(2009-09-21):
今天客户拿来两块联想 P5I848pm 的板子,现在问题是能工作 代码C1-C3-01-02 -07然后复位重新再跑 IO 和bios 已经换过 现像还是一样。请教高手 会是哪儿的问题?谢谢

网友:
可以试试焊南桥 看一 下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南桥我是不太轻易做呀 没有bga

网友:
你把COM IC去掉看下,那也会引起的

网友:
楼上说的难道是窜口芯片短路造成的IO工作异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