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重启问题.

楼主(2009-09-21):
长城电脑,用的是精英的主板,原配置是:p4m800pro-m V2.0 .CPU是LGA775 630 3.0g 2m 800 .用这个U就重启.换个CD331 2.66G的就没问题。修过主板,换过IO,刷过BIOS之后就这样了。bios己是最新的.原来的问题是点不亮.跑码是d0-d1-d2-d3-d4-d5-d6-02 循环.换过IO这后也少地,刷了BIOS这候可以点亮.现在就是重启.请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
P4的U温度高,你在BIOS下看看U的温度,有可能是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