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故障。请达人进来帮帮忙

楼主(2009-09-21):
有一日产 ECS sis761+965芯片主板
型号:GX7610 ULTRA      754针
内存512M   CPU 3000+
硬盘160G  其他集成
电脑经常出 internet explorer 的应用程序出错。内存不能为read。 读或写
点击后IE关闭,有时不出错,IE直接关闭
偶尔蓝屏。偶尔蓝屏后直接自动重启

系统重装后故障依旧(ghost。硬装版均已装过)
另:不装驱动     故障依旧
内存换的试过     故障依旧
硬盘换的试过     故障依旧
电源换的试过     故障依旧
就主板没换过了。
主板电容没爆浆。
故障出现时,其SB(SIS965).烫手
NB本来温度就高,但不烫手

请达人仔细看过后给小弟分析分析~!
小弟这厢有礼了

网友:
看看桥芯片是不是正常吧

网友:
打一下内存曹的阻直

网友:
显卡也可以导致这样故障的!!!!

网友:
南桥挂了可能性很大,建议换南桥!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啊

网友:
测试,1、刮内存槽,2抗台风扇对着主机吹,3、硬盘数据线更换,看看还会出现这问题吗,4、用内存把每根内存插槽都试一次、如果还有基本可以确定硬件问题、
了,曾经试过一块主板4个内存插槽只有一个好的,另外三个,一启动不了、二、进系统蓝屏(偶尔能进系统、正常使用、)、三、就是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了、只有第四根插槽才能正常使用、仔细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