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故障现象。。。

楼主(2009-09-21):
昨天晚上来了一台19液晶,牌子是易美逊的,现象是开机屏幕有几秒钟,就不显示了。初步怀疑是高压板有问题了。
于是今天早上来了,用别的一代替,故障依旧,现在应该是该怀疑灯管有问题了,但是费了好半天的劲,把灯管,拿下来一测,灯管是好的,又费了半天的劲装上,还是故障依旧的。叹。真不知道是哪儿坏了。。。。。
不显示

网友:
有时候,按键漏电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灯管打火也会这样哦,单独测一根灯管是没有问题,装上就有问题

网友:
测灯管为什么要拿下来测呢?

网友:
9494,为什么要拿下来测,下力不讨好

网友:
细心点哦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后来发现是线漏电哦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如果你怀疑是灯管的问题
你应该外接四个全新的灯管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我换了高压板就好了。但是原来是只要上屏通电,就会黑屏的。灯管没问题的。

网友:
LZ建议先看一下黑屏的时候电源指示等亮不亮还有屏幕有没有暗像。然后你测试的话找几个外接灯管测试下高压板是不是正常然后用通用板测试灯管正不正常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电源看了吗?

网友:
电源看了吗

网友:
很有可能是某一根灯管老化引起不平衡保护的。

网友:
高压供电的电源部分问题最大,现在大家都被高压板误导了,以为一出现类似现象就换高压板,结果……。

网友:
看看是不是同组灯管的两条高压线相互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