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故障,请达人帮帮忙。刚才发错了区。

楼主(2009-09-21):
有一日产 ECS sis761+965芯片主板
型号:GX7610 ULTRA      754针
内存512M   CPU 3000+
硬盘160G  其他集成
电脑经常出 internet explorer 的应用程序出错。内存不能为read。 读或写
点击后IE关闭,有时不出错,IE直接关闭
偶尔蓝屏。偶尔蓝屏后直接自动重启

系统重装后故障依旧(ghost。硬装版均已装过)
另:不装驱动     故障依旧
内存换的试过     故障依旧
硬盘换的试过     故障依旧
电源换的试过     故障依旧
就主板没换过了。
主板电容没爆浆。
故障出现时,其SB(SIS965).烫手
NB本来温度就高,但不烫手

请达人仔细看过后给小弟分析分析~!
小弟这厢有礼了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内存供电电路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有一些不能用GHOST装系统,你慢慢的安装看看。

网友:
换根内存看看

网友:
你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装下看看,以前本人也遇到过 后来是一个一个系统试着装的才好的

网友:
南桥发烫 可能是有地方软击穿吧

蓝屏可以按死机修 电源管理芯片 CPU主供电的上下管 一起换掉看看

慢慢换 总有换好的时候 IO也可以试换

蓝屏死机只能是试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