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内存怎么确定哪一面是正面,

楼主(2009-09-21):
DDR内存怎么确定哪一面是正面,哪一面是反正呀,如果缺口偏左一点平放,颗粒数过来是12345678还是87654321,与RST对应?

网友:
应该是缺口偏右是正面吧

网友:
应该是缺口偏右是正面

网友:
讨论这个有什么用啊,只有两面,插反了是插不进去的!

网友:
一般来说,是有电阻的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