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接口的定义

楼主(2009-09-21):
常用液晶屏接口定义

20PIN单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空 17空 18空 19 空 2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4组相同阻值)

20PIN双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R1-  8:R1+  9:R2-  10:R2+  11:CLK-  12:CLK+  13:RO1-  14:RO1+  15:RO2-  16:RO2+  17:RO3-  18:RO3+
19:CLK1-  20:CLK1+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8组相同阻值)

20PIN单8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R3-  17:R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5组相同阻值)

30PIN单6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空-  21:空  22:空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4组相同阻值)

30PIN单8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R3-  21:R3+  22:地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5组相同阻值)

30PIN双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地  17:RS0-  18:RS0+  19:地  20:RS1-  21:RS1+  22:地  23:RS2-  24:RS2+  25:地  26:CLK2-  27:CLK2+

30PIN双8定义:
        1:电源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地  8:R0-  9:R0+  10:R1-  11:R1+  12:R2-  13:R2+  14:地  15:CLK-  16:CLK+  17:地  18:R3-  19:R3+  20:RB0-  21:RB0+  22:RB1-  23:RB1+  24:地  25:RB2-  26:RB2+  27:CLK2-
28:CLK2+ 29:RB3-  30:RB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10组相同阻值)

一般14PIN、20PIN、30PIN为LVDS接口,
25、31、40、41、60、70、75、80、100PIN接口为TTL接口,其中41PIN以下为单6位,60PIN以上为双六位屏
50、80(50+30)PIN接口的为RSDS接口。单排白色线。
14+20IN接口为TMDS接口,少得很!

根据上面的看看你的屏是什么接口,一般14.1的笔记本液晶屏都是单6的!

网友:
谢谢你的整理。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很用心啊!

网友:
LVDS的屏线很好看的。数一下数据就知道了我都不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