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40,挡LOGO, 请高手们指出维修思路!

楼主(2009-09-21):
昨天,同行送过来一台IBM T40本本,一开机正常显示了IBM画面,按一下F2,过4,5秒钟就掉电了!以俺菜鸟级的只能动南桥了,可不可以先不动南桥,请高手们给出一点维修思路!
先谢了!
掉电

网友:
压起南桥开机会不会还是一样?在有就是看看供电电路的芯片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一触发我就压了南桥,MAX1631也拖过焊了,故障还是一样的!

网友:
会不是显卡问题,一开机就按TAB,看自检到那档住了。

网友:
自己在论坛搜索一下,这个故障可以挖墙角修复。

网友:
5#的版主,麻烦你分析一下吧!要不俺就开杀南桥了。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还是重做南桥。

网友:
你先换一下 MXA1845 试一试,不行了再看其他的

网友:
看一下1.8 3 5 电压有吗

网友:
你先把硬盘拆下来看能不能过,硬盘有问题也会出现这个现像的。

网友:
好了 说一声!

网友:
为了不添加麻烦,直接换个测试好的南桥进去(因为本人只有土炮,多做一次BGA,可能PCB 的寿命要短一些)。经测试,能够进入BIOS了,光板正在烤机呢!

网友:
南桥的问题 换南桥时注意左上角要飞一根线 是 连接时钟芯片的

网友:
楼主的方法能说下吗?用什么土炮工具可以做NB的桥啊?

网友(2009-10-23):
卡logo一般和南桥有问题,我今天就遇到一台惠普的卡logo,加焊南桥就行了

网友:
这是T40哦,还是检查清楚

网友:
南桥啊 楼主不是好了吗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