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主板更换775座详细过程

楼主(2009-09-21):
主板更换775座详细过程
1、首先用775带灯测试仪测试座子是否脱焊
2、确定板子脱焊后,直接拆掉座子的盖子,座子底部涂上焊膏用风枪吹入,用风桶直接加热,加热过程中用镊子轻轻的推一下座子,这个要靠感觉,用力稍微一大座子底下的熄珠就连一块去了,轻推稍微能动一下的话,风桶在吹几下停下灯板凉了在测试,如果测试灯全亮的话,就上CPU测试,不行的换,那就拆掉座子换吧
3、准备个新的775座,把新的775CPU座内外四周高出的塑料用刀子削掉,这样才能提高换座的成功率
4、用风桶把主板主板的座子拆掉,用烙铁把主板上的焊锡拖干净,在用吸锡线把板子上CUP座的焊盘拖干净平整,然后把焊盘和周围处理干净,不然座子焊接完后,很容易造成个别焊点焊接不上
5、以上工作处理完后,给座子焊盘上图上焊膏,放上座子对齐后,直接用风桶加热,到座子能稍微触动的时候用风桶在吹几下停止就行,这些都要靠自己的感觉,我当初换座就练这手感可废了将近30个座子,所以加热处理时的感觉很重要,这个要靠自己体会
6、完了后上测试灯,没问题的话上U开机测试就OK了
cpu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2022-02-14):
0.5元

网友(2009-09-21):
没换过,不过直接吹塑料不会变形吗

网友:
用风桶吹掌握的好的话,不会变形的

网友:
LZ可否说说具体的温度和风量,最好详细点

网友:
我用的是100来块的普通风桶,不是带温度显示的,我是把开关开到高档,风力最大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风枪啊,风嘴看起来很大。

网友:
你的风桶很好哦
可以发个风桶全图上来吗?
是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楼主真是个强人啊

网友:
风桶是在深圳买的好象是150吧,反正是被宰了,牌子是达龙的8611
后来在成都买了一个80 差点把我给气死

网友:
楼主靠的是经验 大家不要总是关心工具

网友:
楼主的第九张图片,上面用风筒吹下面的是什么啊?
貌似看到个支架

网友: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下面我看到发热砖了
,是不是楼主做的下加热啊

网友:
看来我也准备要练成换座大法了,我已经搞瓜了十块板了

网友:
感觉CPU座特别难,对齐就是一个难题,再有座子重量不对称也是个问题,我主要这两个没有解决。没有能力给楼主加分,楼主图文教程应该得到加分的

网友:
从上面吹, 底部的焊点可以焊上而上面的塑料不熔 , 难以相信 .

网友:
楼主相当厉害,我们这一般都用380机器做,成功还算不错呀。

网友:
775的座太重了,用镊子推很难复位,不知道是板变型还是昨的我己经做坏十几个了,看来还要再练练

网友:
我也有个象LZ这样的大风筒,在北美的五金店买的,老外用这个是为了除掉旧油漆用的,所以也没有细风嘴。有机会也要到本站买一个专业的。

网友:
有点神乎其神,我也不太敢相信上面一个风筒能做好775的座

网友:
用的那个风桶是倍思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