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NV芯片屡焊屡返修的奥秘

楼主(2009-09-21):
  在维修NV芯片的笔记本时,会遇到重做BGA使用一个月或几天就返修的。特别是HP的机型,比如V2000 V3000系列。有的加了银片,温度稳定在70°以下了,用段时间还是返修,重做一下又能好几天。当遇到这种故障时,就需要更换芯片了,因为这不是芯片和电路板直接的锡球脱焊了,而是显卡芯片的核心和自己的基板中间的锡球脱焊了。
  我们来看图:

  上图就是一个撬开核心的NV芯片,这个芯片由:芯片基板,填充胶,核心芯片,芯片与基板中的锡球,共同组成。
  我们再来看一个截面图:

  上图就是一个完整的芯片结构图,我们平时维修时,只做了芯片底部的锡球,而芯片基板与核心之间的微小锡球,我们无法重做,在做BGA的同时,也加焊了芯片中间的锡球,所以故障会暂时消失,但绝对用不长,这就解释了一些笔记本做显卡屡修,屡返的故障原因,遇到这种故障解决办法就是更换芯片,最好是更换新的芯片,而不是测试的芯片。更换完芯片后,要把原来的芯片核心与散热片中间的胶垫去掉,用相同厚度的铝片代替。这样就可以彻底解决这种顽固故障的难题。

  芯片绑定技术,我所知道的有两种:第一种是,核心四周拉线绑定,这种绑定技术用在早期的芯片上,就像我们焊的IO芯片那样。第二种就是我说的BGA绑定,可以理解为双层BGA芯片。
  我们在焊芯片时,温度高了经常会爆芯片,导致芯片短路,从背面的电容就能测量出来,其实芯片自己的核心并没有损坏,而是芯片核心与基板的锡球连锡了。导致芯片爆锡,或者短路。
  说了这么多,我想聪明的维修员,一定知道怎么彻底解决HP等机型显卡问题的解决办法了。

DOC版本: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了内部的锡珠达到溶点就化了之后联了,就爆掉显示核心了?
无铅的溶点应该高点吧,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力推无铅的原因吧。

网友:
一直以为核心与基板之间是通过线连接的   原来也是锡珠啊    深刻

网友:
培训群里有兄弟说对芯片加热到400度可以让硅核牢固地焊在基板上,爆掉一部分无可避免,活下来的就能稳定使用,不过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不靠谱。

网友:
用无铅主要是基于环保。新的芯片都不好买。都是测试芯片或拆机芯片

网友:
以前拆过586的CPU,就是用线连接的,现在技术都提升了,连内部都BGA了。

网友:
小俊,装铝片的意思是不是导热要好些?

网友:
其實這種情況我們也常遇到
如果晶片沒壞重新植球就能解決問題了

网友:
有相当一部份的BGA就是这样的问题。
不单是NV的

网友:
嗯,是的,只要是BGA绑定的,温度过高都会这样。

网友:
难怪上次在俄罗斯的一个BGA视频片段上看到
人家用铝箔把核心保护起来再做BGA呢,原来
是这么回事。

网友:
铝箔包起来就能保护核心?BGA的时候温度不是从芯片本身穿过,到达锡球的吗?

网友:
换一个新的芯片固然是好,但是相对有的NV芯片来说那价钱炒的高的离普, 期待楼主研究出不换芯片也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AMD的CPU也有这个毛病。用力按下去就能显。也是硅核有空焊。

网友:
那个朋友照个X光的核心图 看看

网友:
加焊能用还是加焊用着吧。。。来一个就换新的。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
可以不换全新的,相同的芯片在不同的机器之间来回更替 然后 加个稍微厚一点的金属片,用金属一是导热快 二是利用风扇螺丝的压力把芯片压紧,相当于一直按着一样,也能延长使用期,这个我正在试,还没过3个月呢 所以不敢乱说! 但小俊的方法是值得一试的!

而且还听说,NV的芯片脱焊 是芯片底部的"釉质层" 时间久了会收缩 或者我理解为热胀冷缩的性质不如锡珠,导致锡珠跟芯片之间氧化脱焊,因为很多NV的芯片你拆下来拖芯片的时候会发现芯片的锡珠下面有氧化物! 听论坛一位朋友说的,不知道是不是很确切 但是芯片下面的氧化倒是见过很多!

网友:
我还是不明白什么叫"要把原来的芯片核心与散热片中间的胶垫去掉,用相同厚度的铝片代替。这样就可以彻底解决这种顽固故障的难题:??

网友:
加散热铜铝片与改风扇常转都不行的.我试过了.我加了很厚压的很紧只是时间要稍微多用个几天而已

网友:
唯一的方法让客户悠着点用.一次用个二小时,再休息一段时间,禁止游戏

网友:
我个人认为想修复这种芯片自身脱焊几乎不可能,除非有一种溶解液能融化芯片中间的填充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几个AMD的CPU 就是这样打算拿到值球机上加加热
775的掉排容,电容 {烙铁焊上去又丑又难焊}{E2160/E2180/E6600/E8400都试过}
我拿到值球机上加热试过250度烤没有问题,赛杨的就不行,一烤就爆

网友:
楼主这样的解释也解开了我之前的一些困惑。

因为之前在讲到NV的显卡门的时候,提到的关键点是粘合剂的热膨胀系数与其他部分有差异,从而在不断的热胀冷缩过程中产生问题。

从楼主的描述中就搞清楚了问题的本质,谢谢你的揭密

网友:
原来如此,怪不得我上次,拼命的加焊CPU座,再换座也不见好,按一按就可显示,晕啊,现在才看到

网友:
这种HP的真的返修是个问题,换新的的确不错,但是成本真的太高,现在价钱又不是很收得起来,但总是一味的吹也不是办法,但我觉得《本本波》说的有理,可以把取下的芯片重新植珠对换,而且珠子尽量植无铅的,应该会好了,现在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呵呵!原来核心和板是分开的,中间是有锡求的!我一直以为是连接在一起的呢!

网友:
受教了,楼主这帖让人映象深刻。难怪有些机做一下桥能用不了多久又不行了。原来是桥上面的锡珠不行了。

网友:
显卡上有一批就是这样

网友:
显卡做上去的时候  如果显卡上面加上高温带  可能会好些吧    也不容易起泡

网友:
我现在明白了,以前人家教我说。NV的桥先用热风枪吹下就知道是不是空焊了。我那时还郁闷呢。原来加焊的那一下,是核心与基本的锡球

网友:
屡修屡返的话,可以考虑增加铝片的厚度,然后再通过镙丝加固,但有时铝片的厚度比较难掌握只有1-2mm的区别,毕竟核心下与基板上的锡珠是比较小的,相当于用手压住了核心。

网友:
这就是NV显卡门事件的最终结果,芯片本身质量有问题

网友:
原来BGA芯片上还有这么多文章,我是新手,正在琢磨安泰信853A下预热+8205上加热换BGA芯片。前段时间总听论坛里的高手说做陶瓷封装的北桥芯片成功率低,要加倍小心,原来是BGA芯片里面还有更小的BGA锡球,楼主的文章真的是对我受用不尽啊,不然非得搞坏几块桥不可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我修过HPDV2000 V3000 你们也知道那款机点不亮 直接跟客户报价做显卡 不敢保久 我们保1个月也是做完加铜片了还把CPU风扇修为长转 但是不是过1个月多机天就回来了最长二个月 我都没办法了 老客户免费在做一次 有时20几天又回来了 我们BGA 三温的 好郁闷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正确,但HP的这类机,没办法彻底解决,就算换新的,也用不了多久会反,最多三个月吧

网友:
还是NV有一批芯片质量有问题, 这个网上报道过.

网友:
以前是在芯片上面加一铜片,可是效果不是很显著

网友:
都是老问题啦,目前为止只有换升级版的芯片才能解决顽固的问题

网友:
让客户买一个散热底座,长时间用后机器不要合盖,减少主板在受热变软后受到合盖时产生的应力

网友:
是不是温度高了内部的锡珠达到溶点就化了之后联了,就爆掉显示核心了?
无铅的溶点应该高点吧,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力推无铅的原因吧。
引用 网友B:

这个维修的哥们不要误导大家,力推无铅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环保,而且无铅的熔点高并不是它的优势而是弱势,熔点越高给焊接时所留下的空间越小,越不便于焊接,而且会提高成本,同时也不会给耐用性带来什么改变

网友:
这种HP的真的返修是个问题,换新的的确不错,但是成本真的太高,现在价钱又不是很收得起来,但总是一味的吹也不是办法,但我觉得《本本波》说的有理,可以把取下的芯片重新植珠对换,而且珠子尽量植无铅的,应该会好 ...
引用 网友C:

基板和核心芯片怎么分离呢?不是说他们之间有强力的粘胶吗?把胶刮了去在BGA分离吗?

网友:
我明白了

网友:
NV的卡出厂就有这类的毛病,所以无法彻底解决的

网友:
想不到NV的IC还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2009-10-26):
amd 64*2 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个人认为是长期过热芯片造成的。

网友:
到底行不行啊

网友:
我修过一台T43的笔记本 CPU 就是 我刚开始以为是CPU做虚焊  加焊后 还是一样 一压CPU就好使  不压 不跑CPU  后来我换个CPU 就OK 了   就应该是图上的那个结构

网友:
讲的很详细,目前NV6150  09版的芯片价格高的离普,而且还在涨价,昨天进了十片每片又涨了五元。目前采用客户自愿方式,愿修的就先修着,愿换的价格可想而知了!!

网友:
跟客户说换09版的吧,价格要高,质量上去..客户会接受的

网友:
我潜水好几年了,一般都是轻轻的来静静的去,今天也忍不住说一

网友:
LZ这么一说我才知道,这个还分两层的??

网友:
我修了好多 这个系列的板子。。。通病。。 修得头痛, 没几天又回来了。。。哎,看来只有换新才能久些了

网友:
很感谢你的的指点.今天的V3就照这么做.不过这胶也很难挖

网友(2009-12-01):
學習了 寶貴的知識阿

网友:
原来如此,知道为什么好一此

网友:
用什么样的铝片啊,不好找那刚好的

网友:
晕到现在者明白,原来芯片中间还有一层也是用BGA相连的,受教了,

网友:
nv6150     09的190大洋。太高

网友: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做BGA的时候,上面的温度低一点,底部的温度高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