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36,CPU供电是3个脚贴地的MOS,型号是09N03LA,如何测量,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09-09-21):
MS-7036,CPU供电是3个脚贴地的MOS,型号是09N03LA,如何测量,如何判断好坏
供电原理是怎样的,说下,谢谢

网友:
在个脚接地?应该是一个8脚的单MOS的下管吧?一侧四个脚连在一起是D极,另一侧三个脚连在一起是S极,单独的一个脚是G极,判断方法跟三个脚的一样,黑接D,红接S有400-700欧,其它方式都是1

网友:
通了就是坏的,软坏就需要代换试。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MOS的请不要乱说,这个MOS是一端是没有脚的,一端是3个脚
MS-7036,CPU供电是3个脚贴地的MOS,型号是09N03LA,如何测量,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
按照普通09N03LA的管子测应该就行了吧
   网上找的MS-7036图片,那些供电管子上都有散热片,看不到实物

网友:
我找过了,并没有09N03LA的封装有三个脚接地的呀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seiloog\My Documents\My Pictures

网友:
    我知道了;其实这三个脚不都是接地的
可以这样看:  09N03LA有标数字图标(背面)的在上面,三个引脚对着自己;最左的就是第一脚,第一脚就是栅极(G);
  第二脚(中间脚)就是漏极(D);最右边的脚(第三脚)就是源极(S).
  这样就没错了

网友:
判断好坏
  断开主板供电
万能表打到蜂鸣档,
     表笔分别接G极和D极,表显示大于10,表示管子没坏
                        表显示小于10,表示管子烧了

网友:
楼主说得那么复杂,实际就是主板上最常见的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接地,是贴地,可能我说的比较笼统,就是接在主板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谢谢

网友:
好与坏直接上电看看U的供电是不是1-1.3V不就完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