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R78VMX开机跑码D1 D4

楼主(2009-09-21):
双敏UR78VMX开机跑码D1 D4,屏不显示.主板没有报警声.按电源键关不了机..
当然了.电源没问题......CPU/内存/显卡都换过还是不行.没思路了.
请各位高手指教指教...多谢!!!!!
cpu
显卡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周围的线路试试看!!!

网友:
同意楼上,应该是内存没过,仔细量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因为跑D4,可能正常),然后就是刷BIOS、测BIOS的AD线,再不行就换I/O,换北桥,换南SB

网友:
跑码不过是参考而已,测下CPU供电之类,正常了再查内存

网友:
刷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