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艾尔莎 X550 128M 128 BIOS PCIE

楼主(2009-09-21):
本人把艾尔莎 X550 128M 128  接口PCIE 的显卡刷黑了.没备份.在网上又找不到 请高手帮忙.或通用的也可以 谢谢!!!!

网友:
bios  帖子里面有

网友:
谢谢你 但我找不到是不是只要 PCIE X550 128M的就能用 不要笑我 我是菜鸟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 一模一样的bios 有时很难找

但找一个  能代替的bios  就没那么麻烦了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orderby%3Ddateline

网友:
X550的bios基本上都是通用的~下一个刷上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给我刷进了什么文件 现在用PCI卡进XP查不到其他显卡不能刷 在DOS下看不懂乱刷了好多次没用.是不是刷错了文件就没办法刷回来(我怀疑刷进去的不是*.ROM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