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笔记本CPU风扇和显卡粘的很紧,如何取下来?

楼主(2009-09-21):
拆卸一块IBMT43的笔记本,拆到笔记本风扇这块了,想取下CPU和显卡散热风扇,无奈风扇和主板上面的显卡粘的甚紧,不敢强行硬拆,不知用什么办法取下为好?(还有,取下之后又用什么胶粘住显卡呢?)

网友:
加热就可以了

网友:
风枪吹一下                         .

网友:
谢谢楼上滴回答,因为是笔记本,不得不慎重

网友:
顺便问一下,笔记本散热的铜管里装了什么液体吗?还是只是铜条?

网友:
百度百科,搜索热管http://baike.baidu.com/view/383640.htm很详细的!

网友(2010-02-27):
弄根细线,例如棉线,慢慢的来回拉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