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表详解

楼主(2009-09-21):
硬盘主引导扇区 = 硬盘主引导记录(MBR)+ 硬盘分区表(DPT)
--------------------------------------------------------------
物理位置:0面0道1扇区(
clindyer 0, side 0, sector 1)
大小: 512字节

其中:MBR 446字节(0000--01BD),DPT 64字节(01BE--01FD),结束标志2字节(55 AA)

功能:MBR通过检查DPT分区信息引导
系统跳转至DBR
读取: 使用NORTON DISKEDIT, 在OBJECT菜单中选择
DRIVE——>PHYSICAL DISK-—HARD DISK,
然后, 在OBJECT菜单中选择DISK PARTITION TABLE即可读取, 并使用TOOLS菜单中的WRITE OBJECT TO 选项存入指定
文件备份;
写入: 使用NORTON DISKEDIT, 在OBJECT菜单中选择DRIVE——>FLOOPY DISK, 选择备份的
DPT
文件, 然后使用TOOLS菜单中的WRITE OBJECT TO——>PHYSICAL SECTOR 选项写入
(clindyer 0, side 0, sector 1);

详解
:
000H--08AH MBR启动程序(寻找开机分区
)
08BH--0D9H MBR启动字符串

0DAH--1BCH 保留
("0")
1BEH--1FDH 硬盘
分区表
1FEH--1FFH
结束标志(55AA)

活动分区主引导扇区(DBR)

--------------------------
物理位置:1面0道1扇区(
clindyer 0, side 1, sector 1)
大小: FAT16 1扇区 512字节

FAT32 3扇区 1536字节
功能:包含机器CMOS等信息(0000--0059), 核对该信息并引导指定的系统文件, 如NTLDR等;

读取: 使用NORTON DISKEDIT, 在OBJECT菜单中选择
DRIVE——>LOGICAL DISK-—DISK C,
然后, 在OBJECT菜单中选择BOOT RECORD即可读取, 并使用TOOLS菜单中的

WRITE OBJECT TO 选项存入指定文件备份
;
写入: 使用NORTON DISKEDIT, 在OBJECT菜单中选择DRIVE——>FLOOPY DISK, 选择备份的
DBR
文件, 然后使用TOOLS菜单中的WRITE OBJECT TO——>PHYSICAL SECTOR 选项写入
(clindyer 0, side 1, sector 1);

详解
:

000H--002H 3 BYTE的跳转指令(去启动程序, 跳到
03EH)
003H--03DH BIOS参数区

03EH--19DH DOS启动程序

19EH--1E5H 开机字符串

1E6H--1FDH 文件名
(IO.SYS, MSDOS.SYS)
1FEH--1FFH 结束标记
(55AA)

硬盘分区表(DPT)

---------------------
偏移地址 字节数 含义分析

01BE 1 分区
类型:00表示非活动分区:80表示活动分区;其他为无效分区。

01BF~01C1 3 *分区的起始地址(面/扇区/磁道),通常第一分区的起始地址开始

于1面0道1扇区,因此这三个字节应为

01C2 1 #分区的操作系统的类型。

01C3~01C5 3 *该分区的结束地址(面/扇/道)

01C6~01C9 4 该分区起始逻辑扇区

01CA~01CD 4 该分区占用的总扇区数

注释: * 注意分区的起始地址(面/扇区/磁道)和结束地址(面/扇/道)中字节分配
:

00000000 01000001 00010101
~~~~~~~~ ==^^^^^^ ========

~ 面(磁头) 8 位

^ 扇区 6 位

= 磁道 10 位

# 分区的操作系统类型(文件格式标志码
)

4---DOS FAT16<32M
5---EXTEND
6---DOS FAT16>32M
7---
NTFS(OS/2)
83---LINUX>64M

DPT
总共64字节(01BE--01FD), 如上所示每个分区占16个字节, 所以可以表示四个分区, 这也
就是为什么一个磁盘的主分区和
扩展分区之和总共只能有四个的原因.

逻辑驱动器

-----------
扩展分区的信息位于以上所示的硬盘分区表(DPT)中, 而逻辑驱动器的信息则位于扩展分区的

起始扇区, 即该分区的起始地址(面/扇区/磁道)所对应的扇区, 该扇区中的信息与硬盘主引导

扇区的区别是不包含MBR, 而16字节的分区信息则表示的是逻辑驱动器的起始和结束地址等
.

所以, 在磁盘仅含有一个主分区, 一个扩展分区(包含多个逻辑驱动器)的情况下, 即使由于病毒

或其他原因导致硬盘主引导扇区的数据丢失(包括DPT), 也可以通过逻辑驱动器的数据来恢复整个硬盘
.

例如: 以下是一个硬盘的分区情况
.

道 面 扇 道 面 扇 起始扇(逻辑) 结束扇 总共扇区

MBR 0 0 1 - - - - - -
C 0 1 1 276 239 63 63 4,188,239 4,188,177
277 0 1 554 239 63 4,188,240 8,391,599 4,203,360
D 277 1 1 554 239 63 4,188,303 8,391,599 4,203,297

如果主分区表损坏, 则可以通过手工查找扩展分区表中所包含的逻辑驱动器数据, 在本例中就是D盘所对应的数据, 然后将其起始扇(逻辑)减去63就是所对应的扩展分区的起始扇(逻辑), 将其起始地址(面/扇区/磁道)改为0面就是扩展分区的起始地址. 然后通过扩展分区就可以得到主分区C的信息, 然后就可以使用FDISK/MBR命令和手工填写分区表恢复整个硬盘
.

实际使用这种方法比较麻烦, 如果知道每个分区的大小, 则可以通过使用PQ MAGIC 5 将磁盘重新分区为原来大小(注意: 千万不能应用, 我们只是通过它来获得数据), 并查看INFO来获得以上

数据, 记录以后取消该分区操作, 然后使用NORTON DISK2000手工修改DPT表, 恢复整个硬盘
.

该例所对应的分区表数据
:

80 01
01 00 06 EF 7F 14 3F 00 00 00 11 E8 3F 00 00 00
41 15 05 EF BF 2A 50 E8 3F 00 60 23 4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5 AA

扩展分区表数据
:
00 01
41 15 07 EF BF 2A 8F E8 3F 00 21 23 40 00

注意: 逻辑起始扇区和总共分区数是左边为低位, 如该例的扩展分区的起始地址为50 E8 3F 00转换十进制时要先变为00 3F E8 50, 总共占用分区数60 23 40 00要先变为00 40 23 60, 同理当手工填写该值时也要进行高低位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