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没复位

楼主(2009-09-21):
昂达K8MT主板没复位,测CPU电压正常,内存电压正常,发现北桥旁边一个MOS管S级有1.01V,D级有3.3V,控制级没电压,不知道正不正常,控制级连接LM324的第一脚,第二脚和MOS管S级通,第三脚没电压,换了两个都是一样,而其他脚的输入输出都正常,问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
324里面有四个放大器 引脚定义 网上有的 很简单的

网友:
检查LM324的3脚,跟一下线路,看接有什么小三极管小场管什么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