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啊。12V的 通用高压能接14.5V吗

楼主(2009-09-21):
19宽屏LCD。LG的要改个高压,但是电源板上只有14.5V没有12V接起来会烧掉吗,以前有次改个三星的宽屏出现高压温度高烧掉的,这次会不会也烧啊,请大家指教啊
三星

网友:
现在的通用高压板应该都能承受

网友:
可以看下板子上有没有25V的电容;;接在那个电容上的正极就可以啦··

网友:
直接换上.

网友:
没有问题,在正常范围之内

网友:
没有问题的。我试过几次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肯定已经换上了,希望不要反修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换个几次都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我刚换个电源就是14.3V,装在优派930B上,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