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v700d 无声

楼主(2009-09-21):
清华紫光v700d 内至喇叭没有声音,确认连线没有问提,插耳机也没有声音,但内至的麦克风有输入,从耳机里可以听到,喇叭也能听到。声卡驱动正常没问题,ac97的,系统从新作过,也不行。怀疑硬件问题。无从下手,请各位帮忙分析。
没有声音

网友:
换声卡芯片试试吧。

网友:
你没说清楚,麦克说话 ,耳机和喇叭都能听见,那就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放歌喇叭没输出

网友:
换个播放器试了吗?软件冲突...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xp 启动都没音,声音调节也没音

网友:
既然能听到麦声音,应该没问题,排除下软件呢

网友:
功放芯片可能会坏啊。

网友:
耳机喇叭都能听见话简的声音那么硬件肯定没问题。

网友:
我刚接触笔记本,功放是不是声卡芯片,主板通过一根排线进了鼠标触摸板上面有个 ic然后分到左右两个喇叭的

网友:
还有本本开机启动的两声启动音,在耳机和喇叭里都能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