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5920G开机不触发,无待机电压

楼主(2009-09-21):
宏基 aspire 5920g       开机没反应  待机电压也没  电源上电流为0  主板上有19V 有 保险是好的 指示灯不亮开机无反应 不知道从何入手 高手指点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看看充电线路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你待机是O,先查隔离保护,没问题后,再查3V,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