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9-21):
开机提示OPEN HEAT ERROER应该是热敏电阻坏了,更换热敏电阻后烧整流双
二极管
!输出为5V。。。。。
三星

网友:
定影哪里出问题了两个接口阻止为8欧。。。。。。。。。。。。。

网友:
换的 热敏电阻 型号 对不?

网友:
肯定对的!就是接上那个定影灯它就爆!其他都接上不会爆,郁闷了难道定影灯坏了(8欧)或者恒温器坏了一接白色的插头就爆。。。。。。。。。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把热敏电阻换回去这回不烧了显示OVER HEAT 估计是恒温器坏了!定影温度很高

网友:
热敏电阻
我从来 没换过
我处理下 就能用
钱照收...

网友:
定影灯 好像不便宜吧
有进货 渠道
兄弟

网友:
定影灯应该不贵吧,我们以前都是老板买的卤素灯然后改的。从没用过原装的,见过的灯坏的不少,没见过楼主这样的。一般都是灯丝烧了,或者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