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款偏色

楼主(2009-09-21):
最近修了个联想19宽屏型号是L194WA。不通电,开机发现450V 100UF电容裂开,电解液到处都是,换电容,用热风枪烤干电路板,装好后烤机1小时后,忽然发现屏幕颜色不对了,正常白色时显示平发绿,恢复出厂模式也不行,用通用驱动板可以,最后确定驱动板坏了。在按自动调整瞬间屏幕颜色正常,几秒钟后又偏色。请问怎么修?

网友:
换驱动板呀 又不贵

网友:
先写24CXX,不行就写MCU的存储器,先得都洗干净,排除漏电

网友:
是存贮数据坏了,找个相同的把数据读出来,写到这个机器上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调回去不就OK了吗??

网友:
我也感觉是数据出了问题,不知楼主搞定了没有啊?

网友(2010-03-3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