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烧了还能跑码吗?

楼主(2009-09-21):
我有一块940板,原来不跑码,电压复位全正常。只有偶尔二次能跑C1
我认为板坏,现在拿给别的人修,人家说CPU坏,板没问题。(说换CPU后可以开机了)
想问下:CPU坏还能跑C1吗?  (CPU一直都会发热)

网友:
会的,有时还会跑乱码。

网友:
遇到一AMD的U可以跑,又时还可以显示呢!

网友:
答楼主:ADM的坏跑C1没什么好奇怪的!
回复 志诚
遇到一AMD的U可以跑,又时还可以显示呢
你还没见过AMD 4000+ CPU不定时花屏呢!

网友:
答楼主:ADM的坏跑C1没什么好奇怪的!
回复 志诚
遇到一AMD的U可以跑,又时还可以显示呢
你还没见过AMD 4000+ CPU不定时花屏呢!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AMD的U竟然会这样??唉!白菜价的CPU就是这样的烂东西!

网友:
amd的cpu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形,电子元件一分钱一分货,也不用抱怨,反正大家用它玩游戏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有这回事???这么个情形没见过

网友:
amd4000+至AMD5000+有一大批货质量本身就有问题,上次碰到一台品牌机AMD4800+也是CPU坏的,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不定时的引起花屏或蓝屏,换过主板、显卡、内存都未解决,因为根本就没想过CPU坏。后来换用一块CPU后正常,查资料才知道有这个问题。

网友:
以前也曾试过一个AMD4000+的CPU老要上电后复位几下才可以正常跑码,可以正常显示,正常使用!AMD的CPU真怪!

网友:
早期的462接口的U就这毛病,直遗传到了AM2.

网友:
CPU坏了还能跑码?不可能吧

网友:
那以后我们都拿坏CPU来玩吧

网友:
没全坏吧,可能.

网友:
有可能。不过AMD好像没你们说的那么坏吧。。

网友:
我去年到现在买了4个5000+自己装机用。
到现在全是好好的。

网友:
CPU坏了出现问题太多了

网友:
AMD CPU坏的还有能亮机的呢!!正常!!

网友:
目前还没见过,估计以前就是见到了也被自己忽视了,必经这种情况少的可连

网友:
哈哈   那个人赚了一个CPU啊     换个角度 想想    你就明白了

网友:
坏了可以跑码很正常的,我之前有一个坏的CPU就在一种板子上才亮,别的板子都不亮

网友:
目前只知道AMDCPU 发热量大

网友:
买了便宜就要一起包容它的小缺点

网友:
AMD的CPU就是有你意想不到的“意外跟收获”

网友:
我有块AMD的 U可以正常开机  就是会蓝屏  换U就好了   我就不喜欢AMD的U

网友:
喔,上来充电呢。学习ing......

网友:
遇到,吐血中。我以前有一块主板,U坏了,风扇转,也亮,装不了系统,最后换平台解决,连主板一起换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一般是U的核心下的锡球接触不好造成的 (就是晶片和基板中间的球)

网友:
940的二手主板不值几个钱啊,940的U就算是二手的也金贵的很哟,楼主你想想看

网友:
真是怪事啊!!!我今天也遇到了  AMD754 3000+的 上板子跑C1 也不报警 一直在修C1的问题  最后换了个CPU TNND 好了   把坏的CPU装到其他的板子上不跑码  晕啊

网友:
确实 啊!
。。。。。。
不是 偶说 AMD 地CPU

Sempron2200+462 SDA2200DUT3D ZS82S06AS261S BCXJB 0503APMW
用着 用者 突然就点不亮 能走码 (赶快 插上 检测卡)

以为 是主板坏了! (没有超频!)

就换! 还是点不亮 能走码!(主板 是好地)

想 难道是CPU坏了!?????

。。。。。。

换 CPU OK!

主板 是 好地啊!
。。。。。。。。。

信了你的邪 啊!

用着 用着 就 自己坏了!
。。。。。。

网友:
还有 AMD754

SDA3500AIO3BX LBBWE 0537APBW K044189I52375
是64位地CPU啊!
ADA2800AEP4AR CAAZC 0514XPHW 发热量 比较大!

把主板子K8T800 也搞地 点不亮了!
。。。。。。

信了 你地邪!
Intel 地 偶从来 没有 搞坏过啊

就连 C1.7(现在 是 冒德人 要啊!)
都没有 搞坏 过!
。。。。。。
搞地 现在 是

又爱(64位玩游戏,速度确实快)又恨(用着 用着 搞一哈 就 点不亮了)啊!
。。。。。。

网友:
我还没有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那以后修机要准备一批那种U了

网友:
跑C1很可能是CPU坏了。 K8的U,内部集成内存控制器。

网友:
可以跑码的,我也遇到过U坏了,装不上系统的,还有也能装系统,但是速度想当的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