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14主板CPU不工作

楼主(2009-09-21):
我有一块MS-6714的V星板子,现在是CPU不工作,478针的CPU,,,用假负载量电压都正常,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我用手按南北桥和CPU 都不过,,

网友:
测试卡上的时钟和复位正常吗?CPU工作的四大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吗?要是全部电压都正常的话建议刷一下BIOS

网友:
478针的座子虚焊啊.通病的.也可以试刷下BIOS.

网友:
可能它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吧

网友:
假负载不光是给你量电压的,值打了没?

网友:
给你资料图纸测试。

网友:
其他的供电都正常吗?都正常查cpu的时种复位和PG

网友:
复位时钟电压,然后就是虚焊

网友:
LZ没有客人执情嘛,后来怎么样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满足了吗? 让得先检测CPU供电.让CPU工作起来.在可能处理其它故障噻!

网友:
假负载怎么打阻止啊????测试卡上OSC BIOS 灯不亮。。内存有3.3V  2.5V  1.25V电压, 我这没有刷BIOS的机器,暂时还没进呢。,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啦!!!!

网友:
bios  22 脚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是3.3到5V,,,,对吗??

网友:
cpu都没工作,bios22脚不会有片选信号的

网友:
那么应该从那开始查啊。。。给个思路啊。。。。。从BIOS的22脚开始查吗??

网友:
实在找不到问题就换个CPU吧,

网友:
如你所说电压都正常,剩下的也就能刷下bios还有就换个io加焊一下,挨个试试吧

网友:
换个io, 试试吧

网友(2009-12-08):
先测一下座子灯都亮不亮,在看看VID的线是否正常

网友:
CPU不工作的现象是很常见也是很重要的,心在飞翔 在贴子中总结过,你说的太含糊了,这个面也太广了,不是一句话都能说清的,只有自己慢慢总结了,我看你也没搞过维修。要想问的问题都没表达出来,我看你还是把基本功学一下为好

网友:
看图纸 12V 供电有吗

网友:
直接换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有了这个平台多好哈哈

网友:
我也有这样故障的一块板子,诊断卡代码上的IRDY信号灯不亮,其他的都亮,U供电的MOS击穿了和两个电源芯片都换了,也没有量到那有问题,怀疑I/O,大家有修好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