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09-09-21):
请问电源IC G6841DZ跟SG6841D通用不呢?

网友:
本就是一样型号的嘛,谈什么通用不通用呢

网友:
哦!!谢谢了哦!多一个z啊!我不知道

网友:
两个芯片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想都不用想,直接换上去.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是DELL的机子,换了6841就好。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不一定非要来这里问的,你找到这个IC的电路图,一看就知道能不能换了

网友:
你可以换上去试试啊?等用了30分钟左右。你断电在去摸一下那俩个芯片是不是一样很热的。切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