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2009-09-21):
我有一块华硕主板,将诊断卡插在PCI槽中,显示c1以后,就显示91,长鸣不止;但是插到第一个PCI槽中,诊断卡上除了几课灯亮以外,黑黑的什么代码也不显示,但是主板不会发出鸣叫.不过两种情况一样是不会让键盘上的三颗灯闪一次,也点不亮显示屏(这是当然的啦)。这块主板我是从数码城买来的,当时试了一下点得亮的,现在我已经最小化,并且换了几根内存(两颗电源)测试,就只有一开始我说的情况,不知道怎么入手维修了,我学修主板才两个月,请大虾指点一下吧。

网友:
没有人支招吗?累了。。。。自己沙发上坐坐。

网友:
哪个型号的主板?跑到91应该亮了,你是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检一下内存供电正常吗?AM2的板的话,北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集显的。ASUS,478针脚的。我当时买的时候,让他们试试,开机屏幕是惠普,是替惠普代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突然发现内存旁边的一个三极管是焊过了的。
前几天我在给一块主板加点的情况下,发现一个CPU旁的mos管的D极对地电压只有2.2伏,没想到拆下来,用万能表二极管档量了一下是好的。我现在该这么测这个三极管才有把握呢?本人菜鸟,趁这个机会很想学习知识。

网友:
有时候三极管用阻值法是量不出好坏的,用电压法可以量出。就是根据三个脚的电压是不是协调的来判断的

网友:
发两张这块主板的图片(上面的话应该是“前几天我在给一块主板加电的情况下”)

网友:
能跑码说明电源、CPU基本正常,这时应测一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最好用内存打值卡打下阻值

网友:
查内存供电 集成显卡不亮的话 可以放个独立的试试 内存不过无非就是电压还有时钟还有数据

网友:
很可能是内存供电问题,测一下内存槽第7脚电压是不是2.5V(这个板应该是DDR1代内存),还有内存上拉电压,就是你说的这个MOS管上面这些排阻一端的电压

网友:
2.2V不够,肯定会当内存的,换成3055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测量了第七脚是1.27V,上面的排阻也是1.27V,我第二张图片中有红箭头的场效应管D3.3V,S2.5V,G4.0,另一个管D3.3V,S3.3V,G5.0V,这个是哪里出了问题了?

网友:
其实大家已经把这方面的维修点都讲了
就是你自己不做啊
我再整理一下,内存的供电、时钟、数据
时钟和数据有问题可以做哈北桥,最后都做了还是当内存就换cpu试哈

网友:
我参照14楼的意见,从奔四2.4的cpu换到1.8,结果开起来了,这样是主板支持CPU类型的原因啦。因为以前一直觉得CPUover了,主板就不能触发,所以没去想换cpu。但是为什么我测量了第七脚是1.27V,而11楼说“第7脚电压是不是2.5V”,这个我还是不解。DDR1代的内存主供电应该是一样的吧?再请教各位了!!1!1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听取教诲,我把奔四2.4的cpu换到1.8,结果开起来了,这样是主板支持CPU类型的原因啦。因为以前一直觉得CPUover了,主板就不能触发,所以没去想换cpu。但是为什么我测量了第七脚是1.27V,而11楼说“第7脚电压是不是2.5V”,这个我还是不解。DDR1代的内存主供电应该是一样的吧?再请教一下。

网友:
7脚应该是2.5V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终于测得2.5V了,原来我在测图上蓝色箭头的那一排的第7脚了,应该是红色箭头那一排。因为开了一年的电脑店,都是装系统、布网线、替换配件,现在自学芯片级的维修,则已露马脚,为了排遣尴尬,表明自身的“文理双全”,附一首诗在最后,是上半年在店里写的:
        人已去,试玩锦瑟柱柱斜。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家。远山忆高侠。       酒醉后,徒厌电脑堆堆渣。休对旧屋思旧事,且看新雨得新花。东风吹生涯。

网友:
人已去,试玩锦瑟柱柱斜。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家。远山忆高侠。       酒醉后,徒厌电脑堆堆渣。休对旧屋思旧事,且看新雨得新花。东风吹生涯。
文材不错哦!

网友:
文才了得啊,要真是你写的古名人多半是你气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相信,可以点击我的博客http://fenghao6666.blog.163.com/ ... 11930965/?mode=edit,这首词是附在几张ps过的摄影作品后的,你说要哪一张的原始照片,我就发上来。我初一的时候开始写古诗了,当时爱写小说,以为自己是一呼百应的人,也的确靠这些在读书时代赢得不少浮云虚名,后来渐渐明白文章书法都是修身养性的事,吃饭问题才是要放到第一,怎么办呢?果然逃不了因果,对电子技术从小爱好,就跑到电脑堆里来谋此世间之一席,并且,试图向世人说我是个工作狂,嫁女要嫁工作狂,不是什么垃圾的灰太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