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945主板报风扇错

楼主(2009-09-21):
报风扇错``开机后显示   systen fan can not be detected! please verify to make sure fan cable is plug in correctly the system will shut down to prevent any potential damage to the system.           我加了二个风扇`还是不行`请教高手!!

网友:
是不是CPU风扇的转速测量坏了,这个功能好像可以在BIOS里屏蔽,关掉风扇转速检测就好了。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我记得好象一个是CPU风扇还有一个是系统风扇吧!应该是在北桥旁的吧!两个都要是CPU那种风扇才行的。要不就会抱错。

网友:
在BIOS里把SYSTEM FAN给Disable了就行了,还有个Control选项也Disable.

网友:
我的一块MSI的HP板也是这样的。好像是MS-7050

网友:
谢谢大家``搞定了``  是在BOOS里面设置一下``
  方法是;  在BOOS里的pc health status 里面  关一个

网友:
在BOOS里把风扇检测关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