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v E1码

楼主(2009-09-21):
华擎p4i45gv   E1码
电压正常  有复位  时钟1.6
这个难道又是bios?
看来编程器好重要啊
谁能给我点意见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过吧,换内存试  不行就查内存供电

网友:
夏日得风神人也
这个主板几天都点不亮 内纯换了无数根
仁兄一说内纯问题 上了个ddr266   128内纯
居然亮了
哈哈哈  太高兴了算白捡的
吉祥物你渴了码  吉祥物你明天还来码?

网友:
你的跑到E1算不错了。。。我这还有一片这板子,到D314就停了,整天没空弄它。。。

网友(2009-11-08):
楼主测下内存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跑E1的大多跟BIOS和内存供电还有内存有关的。楼主多试一下哦。

网友:
华擎的478主板的内存供电很简单,就用一颗PNP的三极管从3.3V那供过来。

网友:
这个管子很容易坏,用B1202代就行了

网友:
这个板子 跑AD 90 E1 D6每次都跑不一样,BIOS刷了,IO换了,1202管子换了,南桥也加焊了,时钟也换了,COMS放电了,  故障依然

网友:
内存没有过,可能是内存旁边的场效应管被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