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SUS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09-21):
ASUS主板通电不跑 但风扇转 换电源后(电源为长城) 能进系统  重启后 又不跑了

网友:
有时可以,有时不行很多都是有地方开焊了,你压压看。

网友:
ASUS的板很多是U座空焊的,你可以压下看看

网友:
估计是虚焊了,用收到出压压看

网友:
压了 没用!  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