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了一天也没量到第18针-5V是通向主板哪个地方的

楼主(2009-09-21):
462主板不过内存,无报警声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4012-1-4.html
这块主板经过测量,发现第18针 -5V 对地开路,但是量了一天,也没量出来 这个-5V是通到哪里的?没辙了,要向各位求助了
到处都量过,主板上面凡是突出来的,可以量的地方都量了,还是没找到18针 -5V 是连到什么位置的?真是古怪了
主板
求助

网友:
没找到是因为这个主板根本就没使用 -5V

网友:
-5V本杰就没用了,很少用到的

网友:
-12V和-5V原老式板需要对ISA插槽供电,现在新板没有ISA插槽,只对COM端口(串口)或LPT(打印口)芯片提供电源。

网友:
实在找不到有一方法可找到,单独对其加电烧,这种方法我用得多,校果很不错。

网友:
呵呵,怪不得,原来根本就是没用的啊,谢谢

网友:
怪不得翻了很多书,没一本书上说过-5V的事情,原来如此

网友:
如果你的主板上有ISA插槽,那么你在它的B5脚上可以测到这个-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