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主板点不亮,怎么查啊?

楼主(2009-09-21):
在bios里把关机温度设为60度,接下来就看高清,还没看完,机子就自动关机了。

开机不能进入windows。重装系统就点不亮了。最小系统也点不亮。

显卡、内存、电源都是好的(测试过)。开机时,风扇都转的。cpu、显卡有温度。北桥特别烫。南桥温度正常。

接下来不知如何下手啊?有知道的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
感觉应该先清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暂时点亮了,系统又装不好了,真个麻烦

网友:
估计是哪里虚焊,我把几个元件按了下

网友:
装系统时,到安装网络设备时,画面停在那,cpu散热器都冷了,鼠标可以动,没办法只好重启。

网友:
onda主板点不亮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有没有试过用一步步安装的光盘来装系统?

网友:
这次用的是深度的精简版,不是ghost版

网友:
桥虚焊了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北桥特别烫?那就测一下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还有内存供电

网友:
bios里把关机温度设为60度会不会低点,有的板开机一会就能60度了。把这项关掉试下

网友:
可能是档机,  拆掉网卡 试试

网友:
装了几次系统都不成功。现在又点不亮了。昨天拿自来水洗了下,过几天再试一下

网友:
最后两次点亮显示:CMOS CHECK ERROR,   DEFLT  BIOS

网友:
BIOS放电,不行就刷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