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45主板开机后风扇转一秒停转

楼主(2009-09-21):
EP845主板开机后风扇转一秒停转。
放电CMOS电池后可正常启动,而且连续使用无不良反应
晚上关机后第二天早上就又出现此现象。放电继续可以
确定主板问题
此主板是南桥 触发
换了两个爆了的电容。本来两个是4700UF 6.5V
换成两个3300UF 16V的可以吗?

网友:
感觉两个电容相差有些大吧,最好是不要相差太大了。

网友:
当然不可以,你的容量都不够原来 的大,先看容量,然后才是耐压值 能高不能低

网友:
很明显的问题.电容本身是4700UF 6.5V.不可以低于4700UF.楼主可以用一个3300UF+1500UF就可以了.并联在一起.好像主板里面很多都没有用到这么的大电容啊.会不会470UF啊?

网友:
跟电容没关系,这个电容是给电源虑波,到原装一半都能用最多是用不久。这一现像放电池才好应该是电池电路相关的电路,南桥本身了这些。

网友:
放电正常,过一会就不正常了,电池没有电了吧,虽然有的板子不要电池也能正常工作,有的可是不行的,换电池,刷BIOS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晶震或谐振电容 有问题

主要查南桥待机电路 和开机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两个爆了的电容在内存条下方,在一个叫ATXP3 0203 集成块的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