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不清楚某个系统文件的作用吗?Windows系统文件详解【大全】

楼主(2009-09-21):
这是网络上转载的一篇文章,找不到原创的出处了~~
详细的介绍了WINDOWS系统文件的用途,我想各位保存一份以后说不定会有用吧,呵呵。。
这里按A到Z为大家分好类了,查询的话可以按键盘的Ctrl+F进行搜索。
A
ACCESS.CHM – Windows帮助文件
ACCSTAT.EXE – 辅助状态指示器
ADVAPI32.DLL – 高级Win32应用程序接口
AHA154X.MPD – SCSI驱动程序
AM1500T.VXT – 网卡驱动程序
AM2100.DOS – 网卡驱动程序
APPSTART.ANI – 动画光标
APPS.HLP – Windows帮助文件
AUDIOCDC.HLP – “易码编码解码器”帮助文件
AWARDPR32.EXE – 增加打印机工具

BIGMEM.DRV – BIGMEM虚拟设备
BILLADD.DLL – 动态链接库(支持MSW)
BIOS.VXD – 即插即用BIOS接口
BUSLOGIC.MPD – SCSI驱动程序

C
CALC.EXE – 计算器应用程序
CANNON800.DRV – 佳能打印机驱动程序
CHOICE.COM – MSDOS命令
CHS16.FON – 字体文件(16点阵中文)
CANYON.MID – MIDI文件例子
CARDDRV.EXE – PCMCIA支持程序
CDFS.VXD – CDROM文件系统
CDPLAYER.EXE – CD播放器应用程序
CDPLAYER.HLP – CD播放器帮助文件
CHIPS.DRV – 芯片技术显示驱动程序
CHKDSK.EXE – DOS磁盘检查工具
CHOOSUSR.DLL – 网络客户
CHOKD.WAV – 声音文件例子
CIS.SCP – 脚本文件(演示如何建立与Compuserve的PPP连接)
CLAIRE~1.RMI – MINI序列
CLIP.INF – 安装信息文件(剪粘板查看器)
CLOSEWIN.AVI – 影片剪辑(AVI)(如何关闭窗口)
CMC.DLL:Mail – API1.0公共信息调用
COMBUFF.VXD – COM端虚拟设备
COMCTL32.DLL – 32位Shell组件
COMDLG32.DLL – 32位公共对话库
COMIC.TIF – TrueType字体文件(Comic Sans Ms)
COMMAND.COM – 公共对话库
COMMDLG.DLL – 16位公共对话库
COMMON.HLP – OLE帮助文件
COMPOBJ.DLL – OLE16/32互*作库
CONAGEN.EXE – 32位控制支持
CONFAPI.DLL – Microsoft网络组件
CONFIG.SYS – 配置文件
CONFIG.TXT – 自述文件(配置文件中如何使用命令)
CONTROL.EXE – “控制面板”应用程序
COOL.DLL – 统一资源定位文件
COPY.INF – 安装信息文件
CP-1250.NLS – 自然语言支持文件
CPQNDIS.DOS – 网卡驱动程序
CPQNDIS3.VXD – Compaq以太控制器NDIS驱动程序
CR3240.EXE – DOS6.22中文版CR3240打印机驱动程序
CRTDLL.DLL – Microsoft C运行时间库
CSETUP.EXE – MSDOS6.22中文设置程序
CSETUP.WIN – CSetup.exe支持文件
CSMAPPER.SYS – 系统文件(支持PCMCIA)
CSPMAN.DLL – 动态链接库(SoundBlaster 16 Driver)
CTRLPAN.EXE – MSDOS命令(系统控制台程序)
CTRLPAN.EXE – MSDOS6.22中文版控制程序

D
DBLBVFF.SYS – 双缓冲驱动程序
DC21X4.SYS – NDIS3驱动程序
DCIMAN.DLL – 显示控制接口
DCIMAN32.DLL – 显示控制接口
DDEML.DLL – DDE信息库
DEBMP.DLL – 光栅显示设备
DEBUG.EXE – Debug调试工具
DECPSMW4.INF – 安装信息文件(DEC打印机安装)
DECLAN.VXD – DECLAN网卡驱动程序
DEFRAG – 打开”选定驱动器”窗口
DEL.INF – 安装信息文件
DELTEMP.COM – 初始化帮助工具
DELTREE.EXE – 删除目录工具
DEMET.DLL – 向量显示工程
DESKCP16.DLL – 16位桌面控制面板
DESKTOP.MSN – Microsoft网络组件
DESS.DLL – 表格显示工程
DEWP.DLL – 字处理显示工程
DIALER.CNT – 对话帮助
DIALER.EXE – 电话拨号程序
DIALER.HLP – 电话拨号帮助文件
DIALMON.EXE – 拨号监视程序(IE2.0)
DIBENG.DLL – 独立设备的位同工程
DICONIX.DRX – 打印机驱动
非常棒哦^__^.WAN – 声音文件例子
DIRECTCC.EXE – 直接线缆连接应用程序
DISKCOMP – 磁盘比较工具
DISKCOPY.COM – 磁盘拷贝工具
DISKDRV.INF – 安装信息
DISPLAY.TXT – 显示卡README文件
DMCOLOR.DLL – 通用打印驱动程序彩打支持库
DOSKEY.COM – DOS命令
DOSX.EXE – MSDOS配置程序
DRAGDrop.AVI – 影片剪辑(AVI)(如何使用拖拽)
DRIVER.SYS – DOS驱动程序
DRVSPACE.EXE – 磁盘压缩工具
DRVSPACE.HLP – 磁盘空间管理帮助文件

E
EDIT.COM – DOS文字编辑程序
EDLIN.EXE – DOS行编辑器
EE16.VXD – 虚拟设备驱动程序
EISA.VXD – 即插即用EISA总线计数器
EK550C.ICM – 打印机简介
EMM386.EXE – 扩展内存管理程序
ENABLE.INF – 初始化信息
ENGCT.EXE – MSN支持文件
ESCP24SC.DRV – 设备驱动程序
EUDCEDIT.CNF – 帮助索引文件(造字程序)
EUDCEDIT.EXE – 造字程序
EUDCEDIT.HLP – 帮助文件(造字程序)
EUDCEDIT.INF – 安装信息文件(造字程序)
EVX16.DOS – 网卡驱动程序
EWRK3.DOS – 网卡驱动程序
EWRK3.SYS – 网卡驱动程序
EXCEL.XLS – Excel5.0文件模板
EXCEL4.XLS – Excel4.0文件模板
EXCHANGE.TXT – Inbox和Exchange的自述文件
EXCHNG.CNT – Mail/Exchange帮助文件内容
EXCHNG.HLP – Mail/Exchange组件
EXCHNG32.EXE – 对用户的交换机作初始设置
EXPLORER.AVI – 影片剪辑(AVI)(如何使用资源管理器)
EXPLORER.EXE – “资源管理器”应用程序
EXPO.HLP – 帮助文件(产品信息)
EXPOSTRT.EXE – 产品信息应用程序
EXTRACT.EXE – 解压缩工具
EXTRA.TXT – 自述文件(联机访问附加文件)

F
FAQ.TXT – 疑难解答自述文件
FAXCODEC.DLL – 传真编码/译码器
FAXCOVER.EXE – 封面编辑器
FC.EXE – DOS命令,比较两个文件
FD16-700.MPD – SCSI驱动程序
FD8XX.MPD – SCSI驱动程序
FDISK.EXE – DOS命令,在硬盘上建立、删除及显示当前分区
FILESEC.VXD – 文件存取控制管理器
FILEXFER.CNT – 文件传输帮助文件内容
FILEXFER.EXE – Microsoft文件传输
FIND.AVI – 影片剪辑(如何使用查找)
FIND.EXE – 寻找指定字符串命令
FINDMVI.DLL – 媒体视觉支持
FINSTALL.DLL – 字库安装程序
FINSTALL.HLP – 字库安装帮助文件
FLSIMTD.VXD – PCMCIA支持
FLSIMTD.VXD – PCMCIA支持
FONT16.EXE – DOS6.22中文版16点阵字体驱动程序
FONTS.INF – 字体选择初始化信息
FONTVIEW.EXE – 字体浏览程序
formAT.COM – DOS磁盘格式化工具
FOUTLINE.EXE – 轮廓字体驱动程序
FRAMEBUF.DRV – SVGA显示器驱动程序
FTE.DLL – 声音浏览文件传输工程文件
FTP.EXE – 文件传输协议TCP工具
FURELI~1.RMI – MINI序列

G
GBK.TXT – 中文Windows95GBK代码集字符定义表
GDI.EXE – 简版WIN3.1图形界面
GDI32.DLL – 32位GDI图形界面
GENERAL.IDF – 一般MIDI指示器
GRPCONV.EXE – Windows程序组转换器
GUIDE.EXE – 应用程序(MSN)

H
HARDWARE.TXT – 硬件自述文件
HOSTS.SAM – TCP配置
HPCLRLSK.ICM – 打印简介
HPDESK.ICM – 打印机简介表
HPDSKJET.DRV – 打印机驱动程序
HPEISA.VXD – 网络适配器驱动程序
HPJAHLP.CNT – JetAdmin程序帮助文件
HPJD.DLL – HPJetAdmin支持程序
HPLAN.DOS – 网络适配器驱动程序
HPLJ300.DRV – HPLJ300DPI打印机驱动程序
HPLJ300.EXE – MSDOS命令(HP打印机驱动)
HPLJ-31.SPD – 打印机驱动程序
HPLJ600.DRV – HPLJ600DPI打印机驱动程序
HPLJP-V4.INF – 打印机安装信息
HPNETPRN.INF – HPJetAdmin支持程序
HPPJXL31.SPD – 打印机驱动程序
HPPLOT.DRV – 打印机驱动程序
HPPLOT.HLP – 打印机驱动程序帮助文件
HPPRARBK.DLL – HPJetAdmin支持程序
HPPRARRK.HLP – HPJetAdmin支持程序帮助文件
HPVCM.HPM – 打印机驱动程序
HSFLOP.PDR – HSFLOP虚拟设备
HTICONS.DLL – 终端设备动态链接库
HYPERTRM.CNT – 终端设备帮助文件
HYPERTRM.EXE – 终端设备应用程序
HYPERTRM.HLP – “超级终端”帮助
HZKBD.EXE – 常用输入方法程序
HZVIO95.EXE – 显示驱动程序

I
I82593.DOS – 网络适配器驱动程序
IB401917.SPD – 打印机驱动程序
IBM20470.SPD – 打印机驱动程序
IBM20K.DOS – 网络适配器驱动程序
ICM32.DLL – 图象颜色匹配程序
ICMOI.DLL – 用户界面颜色匹配程序
ICONLIB.DLL – 图符库
IEXPLORE.CNT – 帮助索引文件(IE)
IEXPLORE.EXE – InternetExplore
IEXPLORE.HLP – 帮助文件(IE)
IFSHLP.SYS – 文件系统安装帮助文件
IFSMGR.VXD – 文件系统安装管理程序
IMAGEOIT.EXE – 图象编辑器光标程序
IMCLIENT.DLL – Microsoft网络组件
IME.CNT – 帮助索引文件(中文输入法)
IME.HLP – Windows帮助文件
IME.INF – 安装信息文件(中文输入法)
IMEGEN.CNF – 帮助索引文件(输入法生成器)
IMEGEN.EXE – 输入法生成器
IMEGEN.HLP – 帮助文件(输入法生成器)
IMEINFO.INI – 输入法初始化文件
IMM32.DLL – WIN32IMM应用程序界面
INBOX.EXC – 邮件组件
INDICDLL.DLL – 多语言组件
INET.TXT – IE自述文件
INET16.DLL – 动态链接库(支持IE2.0)
INETAB32.DLL – 动态链接库(支持Internet mail)
INETCFG.DLL – 动态链接库(支持IE2.0)
INETCPL.CPL – 控制面板文件(配置IE2.0)
INETMAIL.INF – 安装信息文件(Internet mail)
INETWIZ.EXE – Internet安装向导
INformS.WPF – 样板文件
INSTBE.BAT – Microsoft网络组件
INSTDICT.EXE – MSDOS命令(输入法安装程序)
INTB.VXD – 13号中断虚拟设备
INTL.CPL – 控制面板
INT-MAIL.CNT – 帮助索引文件(Internet mail)
IOS.INI – 设置需要安全保护的程序
IOSCLASS.DLL – CDROM安装程序
IRMATR.DOS – 网络适配器驱动程序
ISAPNP.VXD – ISA总线即插即用程序

J
JOY.CPL – 游戏杆控制面板
JOYSTICK.INF – 多媒体安装信息
JP350.DRV – 打印机驱动程序
JUNGLE~1.WAV – 声音文件

网友:
K
KBDBE.KBD – 比利时键盘格式
KBDBR.KBD – 巴西键盘格式
KBDCA.KBD – 法国、加拿大键盘格式
KBDOS.KBD – 美国键盘格式
KDCOLOR1.SPD – 打印机驱动程序
KERNEL32.DLL – 32位内核
KEYB.COM – 将控制键盘程序装入内存
KODAKCE.ICM – 柯达ICC配置文件
KRNL386.EXE – Core应用程序

L
LABEL.EXE – DOS命令,设置磁盘名称
LFNBK.EXE – 长文件名备份文件
LFNBK.TXT – LFNBK的自述文件
LICENSE.HLP – Windows帮助文件
LMSCRIPT.EXE – LAN管理器文稿处理程序
LOGIN.EXE – Win95登录NetWare文件
LQ1600K.EXE – LQ1600K打印驱动程序

M
MAILMSG.DLL – 微软网络组件
MAILOPT.INF – MAIL/MAPI设置文件
MAPI.DLL – Mail/Exchange组件
MCIAVI.DRV – 多媒体驱动程序
MCICDA.DRV – MCICD声音驱动程序
MCIOLE.DLL – MCIOLE句柄
MCIPIONR.DRV – MCI光盘驱动程序
MCISEQ.DRV – MCI定序器驱动程序
MCIVISCA.DRV – MCIVCR驱动程序
MCIWAVE.DRV – MCI Ware驱动程序
MDMNOKIA.INF – 安装信息文件(modem)
MDMNOVA.INF – 安装信息文件(modem)
MDMVV.INF – 安装信息文件(modem)
MEMMAKER.EXE – 内存管理程序
MEMMAKER.INF – 内存管理程序设置信息
MFCUIA32.DLL – OLEI公共对话动态链接库
MIDI.INF – 即插即用MIDI设备信息
MINET32.DLL – 支持Internet Mail动态链接库
MKECR5XX.MPD – SCSI驱动程序
ML3XEC16.EXE – 应用程序(MAPI)
MLSHEXT.DLL – 微软核扩展库
MMCI.DLL – 媒体类安装程序
MMDEVLDR.VXD – 即插即用设备装载程序
MMDRV.HLP – 多媒体帮助文件
MMSOUND.DRV – 多媒体驱动程序
MMSYSTEM.DLL – 多媒体系统内核
MMTASK.TSK – 多媒体背景任务交换器
MODE.COM – DOS命令
MODERN.FON – 字体文件(modem)
MORE.COM – DOS命令
MOUSE.DRV – 鼠标驱动程序
MOVEWIN.AVI – 影片剪辑(如何移动窗口)
MPLAYER.EXE – 媒体播放程序
MPR.DLL – WIN32网络接口动态链接库
MSAB32.DLL – 微软网络地址簿
MSBASE.INF – 设置信息
MSCDEX.EXE – DOS MSCDEX CDROM扩展工具
MSCDROM.INF – 类安装设置信息
MSD.EXE – 微软诊断工具
MSD.INI – 微软诊断初始化
MSDET.INF – 系统检测设置信息
MSDISP.INF – 显示设置信息
MSDLG.EXE – 数据链接控制协议
MSDOS.INF – 设置信息
MSDOSDRV.TXT – 设备驱动程序自述文件
MSFT.VRL – 统一资源定位文件
MSGSRV32.EXE – Windows32位虚拟设备信息系统
MSHDC.INF – 硬盘控制设置信息
MSJSTICK.DRV – 即插即用游戏杆驱动程序
MSMAIL.INF – Mail/MAPI初始化
MSMOUSE.INF – 鼠标设置信息
MSN.TXT – 微软网络自述文件
MSNET32.DLL – 微软32位网络API库
MSNEXCH.EXE – 微软网络设置程序
MSNPSS.HLP – 微软网络帮助文件
MSNVER.TXT – 微软网络帮助信息
MSPAINT.EXE – 画图工具
MSPCIC.DLL – PCMCIA类安装与控制工具
MSPORTS.INF – 公共设置信息
MSPP32.DLL – 微软网络打印支持程序
MSPWL32.DLL – 口令清单管理库
MSSBLST.DRV – 声霸卡驱动程序
MSSBLSI.VXD – 声霸卡驱动程序
MSSHRVI.DLL – 共享内核扩展程序
MSSNDSYS.DRV – Windows声音系统驱动程序
MSSP.VXP – Windows NT安全支持
MSTCP.DLL – TCP用户界面
MSVIEWUT.DLL – 显示设备服务数据链接库
MTMMINIP.MPD – SCSI驱动程序
MULLANG.INF – 多种语言字体支持设置信息
MVIWAVE.DRV – 声音驱动程序

N
NBTSTAT.EXE – TCP工具
NDDEAPI.DLL – Workgroups DDE共享接口
NDDENB.DLL – 微软网络DDE NetBIOS接口
NDISHLP.SYS – 实模式NDIS支持驱动程序
NET.EXE – 实模式网络客户软件
NET.INF – 网络检测信息
NET.MSG – 网络客户信息
NET3COM.INF – 网络设置信息
NETAMD.INF – 网络设置信息
NETAPI.DLL – 网络应用程序接口动态链接库
NETAPI32.DLL – 32位网络API动态链接库
NETAVXT.INF – MS内部传输文件
NETBEUI.VXD – 32位NetBEUI协议
NETBIOS.DLL – NetBIOSAPI库
NETDCA.INF – 安装信息文件
NETDDE.EXE – Windows网络动态数据交换
NETDET.INI – NetWare检测文件
NETDI.DLL – 网络设备安装
NETH.MSG – 网络客户帮助信息
NETOS.DLL – NOS检测DLL
NETWATCH.EXE – 网络观测程序
NETWORK.TXT – 网络信息自述文件
NOTEPAD.EXE – 记事本应用程序
NODRIVER.INF – 即插即用设备信息
NOTEPAD.EXE – NOTEPAD文件
NSCL.VXD – NSCL虚拟设备
NW16.DLL – NetWare客户
NWAB32.DLL – 地址簿支持动态链接库
NWLSCON.EXE – 登录文稿控制台程序
NWLSPROC.EXE – NetWare登录处理器
NWNET32.DLL – NetWare客户
NWNP32.DLL – NetWare组件
NWREDIR.VXD – NetWare重定向
NWSERVER.VXD – NCP服务
NWSP.VXD – NCP服务安全提供

O
OEMREVA.INF – 安装信息文件
OLE2.DLL – OLE2.0动态链接库
OLE2.INF – OLE设置信息
OLE32.DLL – 32位OLE2.0组件
OLEAUT32.DLL – OLE2-32自动化
OLECL1.DLL – 对象链接与嵌入客户库
OLEDLG.DLL – Windows OLE2.0用户接口支持
OLESVR.DLL – 对象链接与嵌入服务端库
OLETHK32.DLL – OLE形实替换程序库

P
PACKAGER.EXE – 对象包装程序
PARALINK.VXD – 远程网络存取并行口驱动程序
PBRVSH.EXE – “画图”应用程序
PDOS95.BAT – 进入中文DOS状态
PERF.VXD – 系统性能监视器
PIFMGR.DLL – 程序信息文件管理服务程序
PING.EXE – TCPPing工具
PMSPL.DLL – LAN管理应用程序接口
POWER.DRV – 高级电源管理驱动程序
PPPMAC.VXD – Windows虚拟PPP驱动程序
PRINT.EXE – DOS打印文件
PRINTERS.TXT – 打印信息自述文件
PROGMAN.EXE – 程序管理器
PRTVPD.INF – 打印机升级设置信息

Q
QUIKVIEW.EXE – 快速查看
QUIT.EXE – 退出中文DOS状态

R
README.TXT – Windows95自述文件
REGEDIT.EXE – 注册编辑器
REGSERV.EXE – 远程注册
REGWIE.EXE – 注册工具
REGSERV.INF – 远程注册
RESTORE.EXE – DOS命令
RNAAPP.EXE – 拨号网络应用程序
RNASERV.DLL – 远程网络存取服务
RNASETUP.DLL – 远程网络存取设置动态链接库
RNATHUNK.DLL – 远程网络存取转换支持动态链接库
RNAUI.DLL – 远程网络存取用户接口DLLRNDSRV32.DLL复制服务程序
ROBOTZCL.WAV – 声音文件
ROBOTZWI.WAV – 声音文件
ROMAN.FON – 字型文件
ROUTE.EXE – TCP/IP ROUTE命令
RPCLTC1.DLL – 远程调用库
RPCNS4.DLL – 远程调用库
RPCPP.DLL – 远程调用打印驱动
RPCRT4.DLL – 远程调用库
RPCSS.EXE – 远程调用结点映象
RPLBOOT.SYS – 远程程序装入
RPLIMAGE.DLL – 远程程序装入磁盘映象器
RSRC16.DLL – 资源计量器
RSRCMTR.EXE – 资源计量器
RSRCMTR.INF – 资源计量器
RUMOR.EXE – DDE测试/游戏
RUNDLL.EXE – 把DLL作为应用程序运行
RUNDLL32.EXE – 32位壳组件

网友:
S
S3.DRV – S3显示驱动
S3.VXD – S3虚拟设备
SACLIEN.DLL – Microsoft网络组件
SAMPLEVIDEOS – 图象文件
SAPNSP.DLL – Winsock数据连接库
SAVE32.COM – 安装时所需的TSR文件
SB16.VXD – 16位声卡虚拟设备
SB16SND.DRV – 16位声卡驱动
SBAWE.VXD – AWE声卡虚拟设备
SBAWE32.DRV – AWE声卡驱动
SBFM.DRV – 16位声卡驱动
SCANDISK.BAT – MSDOS6.x Scandisk的替代存根模块SCANDISK.BAT磁盘诊断工具
SCANDISK.INI – 磁盘诊断工具
SCANDISK.PIF – 安装磁盘诊断工具时的PIF文件
SCANDSKW.EXE – 磁盘扫描工具
SCANPROG.EXE – 磁盘扫描工具
SCRNSAVE.SCR – 屏幕保护
SCSI.INF – SCSI安装文件文件名描述
SCSIIHLP.VXD – SCSI支持文件
SCSIPORT.PDR – SCSI虚拟设备口
SECUR32.DLL – Microsoft Win32安全服务
SECURCL.DLL – Microsoft网络组件
SEIKO24E.DRV – 打印机驱动
SEIKOSH9.DRV – 打印机驱动
SERIAL.VXD – 串口VCOMM驱动器
SERIFE.FON – 字型文件
SERVER.HLP – 服务器帮助文件
SE小乖IR.EXE – SBS文件
SETUP.BIN – 安装支持文件
– 安装Wash位图文件
SETUP.EXE – Windows95安装程序
SETUP.INF – 安装信息文件
SETUP.TXT – 安装时的README文件
SETUP4.DLL – 安装支持文件
SETUPPP.INF – 安装信息
SETUPX.DLL – 安装支持
SETVER.EXE – MSDOS版本显示,该程序可在网络上执行
SF4029.EXE – 打印机驱动
SHARE.EXE – MSDOS共享实用程序
SHELL.INF – 安装壳信息
SHELL.VXD – 虚拟壳设备
SHELL2.INF – 颜色组合
SHELL3.INF – 颜色组合
SIZE1-1.CUR – 光标
SIZE1-M.CUR – 光标
SIZE4-M.CUR – 光标
SIZENESW.ANI – 活动光标
SIZEWE.ANI- 活动光标
SKPSFA-1.SPD – 打印机驱动
SLAN.DOS – 网络适配器驱动
SLCD32.MPD – SCSI驱动器
SLENH.DLL – 高级节能选项
SMALLE.FON – 字型文件
SMALLF.FON – 字型文件
SMARTDRV.EXE – 超高速缓存程序
SMARTND.DOS – 网络适配器驱动器
SMC3000.DOS – 网络适配器驱动器
SMC9000.VXD – 网络适配器驱动器
SNAPSHOT.EXE – 抽点
SNAPSHOT.VXD – 抽点虚拟设备
SNDREC32.EXE – 录音机
SNIP.VXD – 网络适配驱动器
SOCKET.VXD – Windows虚拟Socket网卡驱动器SOCKET.VXD PCMCIA支持
SOL.CNT – 纸牌游戏
SOL.HLP – 纸牌游戏帮助文件
SORT.EXE – MSDOS分类实用程序
SOUNDREC.CNT – 录音机帮助文件内容
SOUNDREC.HLP – 录音机帮助文件
SPARROW.WPD – SCSI驱动器
SPARROWX.MPD – SCSI驱动器
SPOOL32.EXE – 打印机支持
SPOOLER.VXD – 打印机共享虚拟设备
SRAMMTD.VXD – PCMCIA支持
SSERIFE.FON – 字型文件
SSERIFF.FON – 字型文件
SSFLYWIN.SCR – 屏幕保护
SSSTARS.SCR – 屏幕保护
STAR24E.DRV – 打印机驱动
STAR9E.DRV – 打印机驱动
START.EXE – 启动程序
STATE.PBK – Microsoft网络组件
STDOLE.TLB – OLE2.0文件
STDOLE32.TLB – OLE2-32文件
STEMO409.DLL – Windows95帮助文件的DLL
STLSO4SS.SPD – 打印机驱动程序
STLS577U.SPD – 打印机驱动程序
STORAGE.DLL – OLE存储器管理库
STRN.DOS – 网络适配器驱动
SUBST.EXE – MSDOS Subst实用程序
SUEXPAND.DLL – LZ DLL安装
SUHELPER.BIN – 安装支持
SUPERVGA.DRV – 高级VGA显示驱动
SURPORT.TXT – PSS支持信息
SVCPROP.DLL – Microsoft网络组件
SVRAPI.DLL – 32位公用服务器API实用程序
SXCIEXT.DLL – Matrox显示驱动支持文件
SYMBOLE.FON – 字型文件
SYS.COM – MSDOS系统实用程序
SYSCLASS.DLL – 系统类库安装
SYSDETMG.DLL – 系统检测库
SYSEDIT.EXE – 系统编辑器
SYSLOGO.RLE – 系统标识
SYSMON.EXE – 系统监控程序
SYSMON.HLP – 系统监控帮助
SYSTEM.DRV – 最小Win3.1标准模式
SYSTHUNK.DLL – Windows系统形实替换程序库
SYSTRAY.EXE – 高级节能管理

T
T128.MPD – SCSI驱动器
T160.MPD – SCSI驱动器
T20N3.VXD – 网络适配驱动器
T30ND.DOS – 网络适配驱动器
T338.MPD – SCSI驱动器
TADA.WAV – 声音文件
TAPI.DLL – API通话程序
TAPI.INF – API通话安装信息文件
TAPI32.DLL – 32位形实替换
TAPIADDR.DLL – API通话程序
TAPIEXE.EXE – API通话组件
TAPIINI.EXE – API通话组件
TASKMAM.EXE – 任务管理器
TCCARC.DOS – 网络适配驱动器
TCTOKCH.VXD – 网络适配驱动器
TELEPHON.CPL – 通话帮助
TESTPS.TXT – PostScript测试
TEXTCHAT.EXE – Microsoft网络组件
THEMIC-1.WAV – 声音文件
THINKJET.DRV – 打印机驱动
THREED.VBX – Windows95浏览
T1850.DRV – 打印机驱动
TIMEDATE.CPL – 时间/日期控制面板
TIMES.TTF – 时间字型
TIMESBD.TTF – 时间粗体字型
TIMESBI.TTF – 时间粗斜体字型
TIMESI.TTF – 时间斜体字型
TIMEZONE.INF – 安装信息
TIMLP232.SPD – 打印机驱动
TIPS.txt – 提示和技巧自述文件
TKPHZR32.SPD – 打印机驱动
TLNK.DOS – 网络适配驱动器
TLNK3.VXD – 网络适配驱动器
TMV1.MPD – SCSI驱动器
TOOLHELP.DLL – 16位开发工具帮助器
TOSHIBA.DRV – 打印机驱动
TOUR.EXE – 浏览文件
TPHAIII.ICM – 打印机简介
TRACERT.EXE – TCP/IP IRACEROUTE命令
TREE.COM – MS DOS树实用程序
TREEEDCL.DLL – Microsoft网络组件
TREENVCL.DLL – Microsoft网络组件
TRIUMPHI.SPD – 打印机驱动
TSD32.DLL – 声音压缩管理器
TSENG.DRV – ET4000W32显示驱动
TTY.DRV – 打印机驱动
TTY.HLP – TTY打印机驱动帮助
TYPELIB.DLL – OLE2.0

U
U9415470.SPD – 打印机驱动
UBNEI.DOS – 网络适配器驱动
ULTRA124.MPD – SCSI驱动器
ULTRA24F.MPD – SCSI驱动器
UMDM16.DLL – 通用调制解调器驱动组件
UMDM32.DLL – 通用调制解调器驱动组件
UNIDRV.DLL – Microsoft通用打印机驱动库
UNIDRV.HLP – 通用打印机驱动帮助
UNIMODEM.VXD – 通用调制解调器驱动
USER32.DLL – 32位用户

V
V86MMGR.VXD – V86MMGR虚拟设备
VCACHE.VXD – VCache虚拟设备
VCD.VXD – 虚拟COM驱动程序
VCOMM.VXD – VCOMM驱动程序
VCOND.VXD – Win32控制台
VDMAD.VXD – VDMAD虚拟设备
VER.DLL – 小型Win3.1安装程序16位版动态链接库
VER.NEW – 版本检测与文件安装库
VERSION.DLL – 32位版本动态链接库
VERX.DLL – 安装程序使用的版本动态库
VFAT.VXD – VFAT文件系统
VFD.VXD – 软盘虚拟设备
VFLATD.VXD – 虚拟平板帧缓存虚拟设备
VGA.DRV – VGA显示驱动程序
VIDCAP.INF – 即插即用VCD信息
VIDEOT.VXD – 视频虚拟设备
VIP.386 – TCP/IP虚拟IP设备
VJOYD.VXD – 游戏棒虚拟设备
VKD.VXD – 虚拟键盘设备
VLB32.DLL – Mail/Exchange组件
VMD.VXD – Win3.1虚拟鼠标驱动程序
VMM.VXD – 虚拟存储管理设备
VMM32.VXD – 虚拟存储管理设备
VMOUSE.VXD – 虚拟鼠标驱动程序
VNBT.386 – NetBIOS传输驱动程序
VNETBIOS.VXD – VNETBIOS虚拟设备
VNETSUP.VXD – 网络支持虚拟设备
VPD.VXD – 虚拟LPT驱动程序
VPICD.VXD – 虚拟可编程干扰控制器设备
VPOWERD.VXD – 高级电源管理虚拟设备
VREDIR.VXD – Microsoft网络32位客户端程序
VSAMI.DLL – AMI文件语法分析程序
VSASC8.DLL – ASCII文件语法分析程序
VSBMP.DLL – BMP文件语法分析程序
VSERVER.VXD – Microsoft网络32位服务器端程序
VSGIF.DLL – GIF文件语法分析程序
VSHARE.VXD – 32位共享虚拟设备驱动程序
VSMSW.DLL – Win写文件语法分析
VSPP.DLL – PowerPoint语法分析程序
VSRTF.DLL – RTF文件语法分析程序
VSTIFF.DLL – TIFF文件语法分析程序
VSW6.DLL – Word6文件语法分析程序
VSWORD.DLL – Word文件语法分析程序
VSWP5.DLL – WordPerfect5文件语法分析程序
VSXL5.DLL – Excel文件/图表语法分析程序
VTCP.386 – TCP/IP虚拟TCP驱动程序
VTDAPI.VXD – VTDAPI虚拟设备
VTDI.386 – 传输驱动接口支持程序
VXDLDR.VXD – 虚拟设备驱动程序装载器

W
WAVE.INF – 即插即用音波设备信息
WDTOOOEX.MPD – SCSI驱动
WGPOADMN.DLL – Mail/Exchange组件
WHLP16T.DLL – 帮助动态链接库
WIN87EM.DLL – 80387数学仿真库
WINABC.HLP – 智能ABC帮助文件
WINBX.HLP – 表形码输入法帮助文件
WINCHA.HLP – 繁体仓颉输入法帮助文件
WINDOWS.CNT – Windows95帮助文件内容
WINDOWS.HLP – Windows95帮助文件
WINFILE.CNT – 文件管理器帮助文件内容
WINFILE.EXE – Windows工作组文件管理器
WINFILE.HLP – 文件管理器帮助文件
WINGB.HLP – 区位码输入法帮助文件
WINHLP23.HLP – Windows帮助文件
WINIME.HLP – *作指南帮助文件
WINNM.HLP – GBK内码输入法帮助文件
WININIT.EXE – Windows初始化文件
WINIPCFG.EXE – TCP/IP配置工具
WINNEWS.TXT – Winnews信息
WINPHO.HLP – 繁体注音输入法帮助文件
WINPOPUP.EXE – POPUP工具
WINREG.DLL – 远程注册支持
WINPY.HLP – 全拼输入法帮助文件
WINSOCK.DLL – Windows的套接API
WINSY.HLP – 双拼输入法帮助文件
WINXSP.HLP – GBK双拼输入法帮助文件
WINXZM.HLP – GBK郑码输入法帮助
WINZM.HLP – 郑码输入法帮助文件
WNASPI32.DLL – Windows DLL32位ASPI
WPSUNI.DRV – 传真驱动程序
WPSUNIRE.DLL – WPS主机资源执行程序

XCOPY.EXE – DOS XCOPY工具
XCOPY32.EXE – 文件拷贝程序
XGA.DRV – XGA显示驱动程序

网友:
不错的资料 很有帮助

网友(2010-04-05):
确实没有深入了解,收藏了!

网友(2015-07-24):
我以前都不知道,看完后,总算有点了解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若能打个包发出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很给力,赞一个,谢谢楼主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