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09-09-21):
主板别的供电都正常  内存主供电2.5V也正常 ,就是1.25V参考电压不正常  ,电压只有1.1V,这是哪里的问题呢 ,内存供电好像是 调压方式的 ,有一个场管,还有一个LM324,它的第7角无电压输出,应该是有的吧 ,就这些了。谢谢解答:

网友:
1、排阻对地是不是正常(50欧以上)
2、提供1.25V供电的稳压管好坏,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LM324控制场管输出2.5V,另有一个稳压管把2.5V转成1.25V,稳压管要有3.3V供电

网友:
没有1.25V的稳压管啊

网友:
十之八九就那个场校应管坏了。

网友:
2.5V有就说明负责内存核心供电的MOS没坏。1.25一定是靠某个元件转来的,这个元件的输出就是上拉排阻的输入端,这个元件还会有一个脚连到内存核心供电MOS管的S极。
你最好把主板型号写出来,有老师修过同型号的板子的话应该可以帮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324有四组输出,第7脚只是其中一组,如果没用到可能就没有了

网友:
跑一下线不就知道了吗?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