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9-09-21):
一台新蓝17显示器,开机有光栅,OSD菜单只有个红色的框,无字符,接上信号只有白色的光栅,无图象,无字符,是怎么回事,请教高手
显示器

网友:
开机有光栅 证明高压包基本上工作了
查尾板的 R G B G1 G2 的电压 看看尾板的工作情况

网友:
OSD菜单红色的框清晰吗?如模糊换管座,清晰重写一下存储器试试。再者查一下视放供电。

网友:
ROM资料不完整会引发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
ROM资料不完整会引发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
谢谢各英雄的指导,问题查出来了,是视放前级放大的故障,

网友:
最好能再具体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