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10 三个灯全亮 五秒后掉电

楼主(2009-09-21):
dell d510 三个灯全亮 五秒后掉电 代表CPU 没有工作 但是查不出是那里不工作 用CPU假负载 测 PG 时钟 CPURST 都正常 南桥也换过一个 现在就差换北桥了 那位朋友给点思路 谢谢
cpu
掉电

网友:
看看看网卡好不好呢

网友:
好了 啥问题 回一下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吧,你不方试下

网友:
D510 网卡是针脚 不是BGA的 已经上电了 不会是保护隔离吧?? 是CPU 不工作??

网友:
换北桥应该就可以了,我修过一台640M的就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