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解压蓝屏

楼主(2009-09-21):
今天 修道个机器 CQ45本来挺简单个事
就是GO下 系统
可是在解压的过程当中 蓝屏啊
是不是我GO不行啊
简单

网友:
我也碰到CQ45系统装一下就蓝屏的。HP的机器系统很难装的

网友:
G好系统以后你进BIOS,在SATA关了进去试试,我前天装了一个HP机器,G好进去解压也是蓝屏,听朋友说进BIOS关了SATA就行,我就关了,结果机器不在蓝屏了

网友:
上面的朋友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刷 bios 好象不支持 xp

网友:
遇到CPU坏了。解压蓝屏的。

网友:
我的也蓝屏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