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键盘怪问题

楼主(2009-09-21):
T40键盘怪问题 开机进系统键盘右键不好刷新等会好了 键盘按键数字跟字母都不好用 双击点桌面变成属性 在DOS改时间 数字件又好用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进水了进水了进水了进水了进水了

网友:
应该是进水了,先去烤一下吧

网友:
机器没进过水啊

网友:
系统的问题 楼主可尝试反复再dos改时间 看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键盘的问题 个别键不好用 不会出现全部不好用 而且进水后 会有明显腐蚀痕迹

网友:
如果在DOS下好使  而在WINDOWS中不好使  那可能就是系统了

网友:
连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