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65 指示灯闪一下 即灭 再断接一下 还是灭 3.3V ...
技嘉 865 指示灯闪一下 即灭 再断接一下 还是灭 3.3V 5v 12V 正常

楼主(2009-09-21):
技嘉 865 指示灯闪一下 即灭 再断接一下 还是灭 3.3V 5v 12V 正常
怀疑 北桥
技嘉

网友:
版主 能说明一下 3.3V 5v 12V 正常的情况 。。出现 闪一下 即灭 。
根据 你们 维修 经验 一般 坏在哪里?

网友:
查一下12V是否短路了

网友:
你说的是哪个指示灯闪一下就灭呀,还有你说电压都正常是在什么状况下测量的呀

网友:
查下CPU供电 CPU供电不短路 上下管没击穿 可以尝试下强制开机 开机后摸摸各个芯片 看哪个发热厉害 就干掉那个 估计是短路了 电路保护了

网友:
南桥短路吧

网友:
上电保护 短路了呗

网友:
应该测一下,绿线电压在断电时是否为5v来判断是否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产生CPU电压或者是内存电压吧

网友:
不知楼主说的 “ 指示灯闪一下 即灭”是显示器 好是POST卡 要是显示器的话你换一个显卡试试
要是主板POST卡 一般是有短路的地方了 U 部分可能行比较大

网友:
这么晕,怎么测量的电压啊?在哪里测?用什么啊?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开机就断电的,查了很久都没没发现什么MOS管坏,遇后是ATTP1坏。但根据你的现象,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南板虚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