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霆X550显卡

楼主(2009-09-21):
是PCI-E的显卡,报警检不到,上边有个类似1117的管子,只标了字母RHW CA不知道是什么,请高手指教,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这个是稳压集成块,输出的电压有3.3,   2.5    1.8等等

网友:
该点输出电压 1.8v
无此电压  不能读取bios  所以报警
这是振荡  和dac的电压

网友:
谢谢两位的热心指教,明白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