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848P7AC主板故障

楼主(2009-09-21):
foxconn 848P7AC主板北桥1.5V供电的电容明显坏了,换好之后开机检测卡不显示代码,主板有复位CPU内存供电正常,请论坛里的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cpu

网友:
不跑代码故障范围非常的广
LZ检查一下U座 北桥是否空焊,试刷一下BIOS等…………

网友:
LZ 记住一件事哦!如果换了东西之后不行的话,你可以先试放下电,很多都可以的。(电池反着装哦)

网友:
什么都正常不跑码一般总线故障和bios故障居多,按压u坐和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