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好了一个电源多彩DLP-300A

楼主(2009-09-21):
这款电源常见问题是风扇不转,导致内部过热,网上资料比较多,所以报着试试看的态度修修看
打开清灰,风扇加油,明显看到有个电阻烧黑了,在网上查得这个电阻是22欧的限流电阻
换之。还有周边几个滤波电容漏液,全部换掉还是不工作。同时限流电阻发黑冒烟了,又换个电阻。
进一步看,KA7500  12脚对地电阻只有80欧,(正常在160左右,一般70-120欧左右可认为损坏),资料上说TL494和KA7500针脚定义完全相同,可代换,找个P3破电源,拆个TL494集成块换上,试着触发,风扇转了。还是不敢上机试验。
找个坏光驱挂上,触发电源,量各输出端电压,均正常,装上电脑,正常开机。
作为个半懂不懂的新手,以前就会换电容, 工具只有电烙铁和吸锡器,这次修好个电源,兴奋中,有要图纸和我在网上找的资料的给我发信。在这里转了好久,这是发的第一贴,见笑

网友:
可以量下5VSB,和各路输出再上机的,楼主动手能力好强哦,

网友:
您向维修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祝贺您!

网友:
呵呵。分享一下快乐。。

网友:
这几天修电源上瘾了,今天说一下技展电源300PX3C,有待机电压,说明辅助电源是好的,拆开,风扇不转了
清灰加油,没有明显的烧痕,量了一下KA7500B 7脚和12脚电阻正常,线路板有烤变色部分,对照正常元件量了一下,证明肖特基二极管损坏,型号为S20C40C,拆了一个P3电源,对应位置的型号为 fep16bt 9544,换上。又量了一下开关三极管,发现有一个击穿,型号为D13007 301,拆的P3电源上正好为D13007 201,索性把两个开关管一起换了。检查完毕,装上通电。说实话挺害怕的,离一米远按下开关,没动静,闭电检查,没有发热的地方。再通电,量了有待机电压3.3V,短接绿黑,用个风扇做负载,量了下各组电压正常。晚上上机试。

网友:
这几天修电源上瘾了,今天说一下技展电源300PX3C,有待机电压,说明辅助电源是好的,拆开,风扇不转了
清灰加油,没有明显的烧痕,量了一下KA7500B 7脚和12脚电阻正常,线路板有烤变色部分,对照正常元件量了一下, ...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看负载行不行

网友:
修电源通电之前注意量一下输入线路的阻值就能避免爆炸,网上说取下保险挂灯泡的做法值得借鉴。楼主水平还是有的,改天换个uc3843的修一下看能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