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键盘,鼠标就死机

楼主(2009-09-21):
今天修一块板子,一接上键,鼠,不管是PS/2还是USB的就死机,然后测一下供电,发现供电只有2.5V于是就断定供电不足引起的,然后就查供电线路,但奇怪的是它的供电线路不经过电感,也不经过保险电阻,更别说到达4脚,或9脚。奇怪的是它的供电是由数据脚的上拉排阻过来的,而且时钟,数据脚对地阻值都为无穷大,其实我想过从就近的一个5V拉跟线过来,但它跟数据,时钟脚也相连会不会把IO或南桥给烧了呢!请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子,说说你们的维修思路!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

网友:
为什么你不考虑IO和COM口芯片

网友:
不知道楼主什么型号的板子。。期待高手。

网友:
记得不太清楚,是华硕的,具体型号记不清楚了!

网友:
你看清楚供电的没有呀,排阻是起抗干扰的吧

网友:
怎么追到排阻就不追了?接着追上去啊,一直追到ATX电源插座,然后量中间经过的器件,肯定有元件损坏

网友:
LZ搞错了,应该是这个电压除了给USB或键,鼠供电外还通过排组起上拉作用,是并联而不是你说的串联。继续找

网友:
重点看看5VS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