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A-8VM800M-775主板

楼主(2009-09-21):
一块GA-8VM800M-775主板不过内存,有时能过有时不能过,内存供电正常,显示C1,BIOS从技嘉官网下的都不跑马的,我刷过了,I/O也代换过了也压过桥没用,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有时候桥虚是压不出来的,先加焊,座有有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
是VIA蕊片组的,BIOS是384M的

网友:
是不是槽脏了啊

网友:
不过内存时,插不插内存都是显示C1,CPU座也补焊了还是不行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测内存电压,时钟,不行就BIOS,再不行就北桥或CPU座,再不行就...................

网友:
那位大侠有GA-8VM800M-775主板的BIOS呀??官网下载的不跑马的

网友:
以前有块技嘉915的板,情况和你的差不多,也是C1不过,BIOS刷过,IO也换过,还是不行,最后重做了北桥好了,你可以看一下,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买不起BGA呀!用风枪我不敢做

网友:
请问高手内存时钟电压是不是要一样的?我用打值卡测一个电压是1.21V,另一个电压是1.60V,1.21V是从时钟蕊片直接来的,是不是时钟芯片坏了,我没有这芯片,烦请高手指点.

网友:
就北桥了
刚好了一块
不敢做就让别人做了
还能怎么样了

网友(2009-12-07):
今天碰到一台是北桥问题

网友:
北桥的可能比较大
今天遇到一块也是不过C1的做的南桥 哎最好跑都不跑了

网友:
CPU座子,北桥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