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7 改板,请求指点

楼主(2009-09-21):
7200.7   ST3160021A   4LJ0ZYWF   硬盘 电路板电机芯片SH6950
主芯片SEAGATE,  AGERE 4490DB。
我之前用str(帖子中下的)做了n次sf没成功,用Y指令砍省一个头还是不成功。无奈只能把这个盘作为试验品了,我看到有高手该店老板的帖子,我也再MX5200显卡上拆了一个PMC 25LV512的rom芯片焊在了板上,在主芯片2脚位置焊了一个4.7K的电阻,再rom左上方焊了一个104电容。焊好后上电,晕!!硬盘不转了,这时才想到rom是不是得先用什么设备把信息写进去啊。请高手指点。
管脚位置肯定没焊错

网友:
一般只有S15的板才能加ROM,
其他如M14 M21没有试过

网友:
感谢大家帮忙,我短路了4.5脚通电盘转了,用str写入0头的rom断电从开正常启动了,可是之前我把固件和id等信息弄得乱七八糟的,写好rom接下来怎么进行呢?谢谢还请指点。暂时不砍头,如果砍头应该是砍3头和1头两个。还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现在固件版本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