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32不触发

楼主(2009-09-21):
有一块V星帮TCL代工的MS-6532主板,不能触发,强行短接绿线能触发,触发后一切正常.检测开机针有5V电压,复位只有0.6V的电压.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怎么维修.谢谢了!!!!

网友:
V星不能触发,一般行看看专用开机芯片!换个试试!

网友:
回2楼,这块主板无V星的专用开机芯片

网友:
LZ
论坛修不上电的帖子到处都是!!!
先检查一下常规的吧,3VSB 32.768  IO SB ………………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复位跳线在没触发前没有电压的,你从绿线开始查把